[外设] 关于USB和type-C、电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1-14):
USB3.0口是4+5根线,貌似是USB2.0可以单独使用的。其中的USB3.0的数据接口可以在不接USB2.0的情况下使用吗?

有以上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的笔记本用TYPE-C供电了。U口太少了不够用。在考虑DIY一个扩展坞。
貌似USB2.0的4根线中的2根数据线是兼做PD识别的。所以USB2.0的数据传输肯定就用不了了。
那么如果单独使用USB3.0的4根数据线是否可行呢?(供电另外提供)
如果USB3.0的4根数据线可以在没有USB2.0的情况下独立使用,那么很容易的可以自己DIY扩展坞了。

网友A:
别折腾了,买个C口的1拖3吧,实在不行买个2.0的一拖四也没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买个C口的1拖3吧,实在不行买个2.0的一拖四也没几块钱

扩展坞就没见过便宜的。HUB手上有好几个

网友B:
可以单独用,但是自己diy不合算,usb3.0高速差分线对布线和阻抗要求很高,自己折腾结果难料,买个成品得了
另外,type c的pd充电不是用的2.0的两条数据线,是单独有一条cc线做pd识别的,c对c的2.0线你自己拆过就会发现里面是包了五根线的

网友C:
3.0和2.0的总线是分开的,单独用应该可以;高质量的5V直流供电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和2.0的总线是分开的,单独用应该可以;高质量的5V直流供电可不便宜

混论坛那么多年了DCDC模块多的要死。直接在笔记本供电的19/20V上取电然后降压到5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用,但是自己diy不合算,usb3.0高速差分线对布线和阻抗要求很高,自己折腾结果难料,买个成品得了
...

数据传输的线不会用太长的,50cm应该问题不大吧。我看过成品HUB的3.0线貌似也挺差劲的。
另外,好久没DIY了,想玩玩

网友:
USB2.0与USB3.0的接口是分开的线路,各走各的

网友:
USB3.0不能在只接3.0数据线情况下使用,USB2.0线涉及到接上去的时候USB设备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