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板做了个无源80W的电子负载

楼主(2021-01-14):
板打回来发现不能正常工作,最好找了好久才发现芯片有一个脚没接地只能飞线了。

网友A:
80W单管很危险啊,至少得双管并联。

网友B:
右下方的是升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下方的是升压电路吗?

是的,我抄的成品板打的板

网友:
不错,两电位器是恒流、恒压吗?

网友:
把风扇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W单管很危险啊,至少得双管并联。

装上风扇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吧

网友:
80w得用暴力风扇

网友:
管子装背面,感觉不方便散热啊

网友:
很棒!
谢谢分享~~~

感觉散热片小了一些。
150 100V47A 36毫欧

网友C:
什么参数?
最大20V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参数?
最大20V4A?

还在改进中,这次版本不好用。又重新打版了

网友:
单管这个散热片,能上二三十瓦吗?
我做过4管的,理论和实际差距还是很大的,散热环节比较难提高热传导效率。

网友:
楼主试试80W再发帖吧,估计管脚的焊锡都融化了。

网友:
这个散热条件 也就30·40W顶天

网友:
楼主这个做的真漂亮,我只是常备一根2000瓦的电炉丝。

网友(2022-01-16):
有立创打板文件吗?

网友D:
立创的工程分享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的工程分享一个

明天吧,用电脑才能分享

网友:
我有这个成品板,挺好用的。可惜被我反接后烧了,没研究出来哪里烧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