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10年前的安卓手机 酷派E239

楼主(2021-01-14):
原装电池没了,硬核供电

天翼。。。

E239

查一下资料

还记得这个游戏吗

连接WiFi

可以双清

拆了

电阻触摸屏

主板集成度没有现在的手机那么高

清一下库存。。
因为发帖的时候一不小心刷新了一下,无了
就发了这个比较水的hhh

网友A:
以前还有个酷派8150,一样卡的要死。。

网友:
就应为汤姆猫,回帖支持

网友B:
好像11年前Android刷机和root权限非常容易,印象最深是绿色版绿豆刷机神器,后来华为中兴等连bootloader加锁,无法任何第三方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11年前Android刷机和root权限非常容易,印象最深是绿色版绿豆刷机神器,后来华为中兴等连bootloader加 ...

解BL锁后才能刷第三方固件和修改内核。
我的米9有锁容的限制,可以解bl锁后改内核,因为太懒,所以没有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11年前Android刷机和root权限非常容易,印象最深是绿色版绿豆刷机神器,后来华为中兴等连bootloader加 ...

当年有个专门针对安卓2.3的ZergRush提权漏洞,很多root工具应该都是基于它制作的。。。
现在除了小米、一加,还有哪些厂商允许root: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有个酷派8150,一样卡的要死。。

旧安卓手机的通病,现在新的手机用很久都很流畅。

网友C:
据说德州仪器的cpu音质好,但是我感觉戴妃音质很一般,还有底噪。

网友D:
你的WIFI什么时候才能再被查一次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德州仪器的cpu音质好,但是我感觉戴妃音质很一般,还有底噪。

CPU可以直接输出音频??
应该有外围的数模转换芯片吧,音质取决于音源和线路设计,芯片我听不出来。。
用过魅蓝2,mi4c,mi8 lite,mi9都不会出现底噪。倒是aptX蓝牙接收器接耳机底噪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WIFI什么时候才能再被查一次水表

似乎已经连续运行半年了,ssid也换过一次了。
照片是去年8月份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