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4块钱的感应洗手液机拆开换个电池

楼主(2021-01-14):
拍的电池款,实际到手是充电款(其实我更喜欢电池款,换着方便,充电款充电的时候不能用)到手不算返利是14.1块。真心便宜
到手发现便宜货做工就真是惨不忍睹,各种毛刺。
充了一次电用了大概三周吧。感觉续航不太行,估计这货不会给用什么好电池,反正我手里一大堆锂电池,能换就换。

拆的过程就发现这个产品是如何把成本节省到极致

⬇首先,机身外壳完全是卡扣的,而且是精度极差的卡扣,稍微一撬就能打开。坦白说,这点我蛮喜欢的,真好拆……
注意那个黑色的感应窗口,一会有惊喜。

⬇拆开结构一览无余,一眼看去,只见里面写满了“节省”。一个隔膜泵出水口串了一个起泡器,一节18650电池,一个控制板。
控制板只有一个单片机,一个微动开关,几个贴片外围电路,真是超级简单。固定电路板4颗螺丝,只上了2个,固定水泵4个螺丝
也只上了两个。

⬇掀开电路板,亮点来了,我以为是红外感应,毕竟有感应窗……,翻开的一刹那,我愣了一下,看了一下结构,我猜这是采用了电容感应的方案
一根导线连结了一块铝板,贴在外壳里。啊,我都没想到哎~~这样也能实现感应的。啧啧~厉害厉害,毕竟一个红外感应管还是挺贵的。

⬇吐槽就到这里吧,拔掉电池,掂量一下,比我手里的三洋大红袍是轻一点的。
呃……我有点焊机来着,本来有点焊机的话,换个电池又安全又轻松。但是……点焊机在公司放着。
没办法,只好用烙铁了,还好上锡也挺轻松。

⬇给电池穿个衣裳吧。买电池的时候送了一个热缩膜。

⬇然后,一切归位就行了

OVER~~
按理说肯定是比原机的待机时间长的,但是吧,我换的这颗电池是2013年买的。哈哈哈哈哈,我是换好了才想起来的。所以也不知道衰减的如何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比原机带的垃圾电芯差吧。虽然7年了,其实循环数很少。放了也不知道多久了,装之前量电压还有4V呢。三洋就是牛逼。。。

网友:
人体电容感应开关,不知道距离多远启动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场感应管吗?好久没看到这个东西了

网友B:
也想买个,能给个连接吗

楼主:
森伟林旗舰店的。之前做活动刷销量,现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买个,能给个连接吗

森伟林旗舰店的。之前做活动刷销量,现在没了。可以去闲鱼淘一下小米之类的。四五十块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感应管吗?好久没看到这个东西了

感觉你想多了。应该就是个电容感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森伟林旗舰店的。之前做活动刷销量,现在没了。可以去闲鱼淘一下小米之类的。四五十块就有。 ...

我的小米的坏了,吐槽下小米的垃圾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的坏了,吐槽下小米的垃圾品控。

我的还在。哈哈哈。我买的那个圆柱形状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还在。哈哈哈。我买的那个圆柱形状的 。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