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高价更换LED显示屏无线WIFI控制卡,拆开看看换的什么高科技!

楼主(2021-01-14):
高价更换LED显示屏无线WIFI控制卡,拆开看看换的什么高科技!
LED屏之前更换字幕特别麻烦,更换了控制卡 。。。
随口问了小工300元 , 嗯?使用什么高科技 ,拆开看看。

借两幅图。。。

之前没接触过LED屏幕 ,所以很新鲜 。
发现一块LED 有两个这样的数据传输接口。

一组供电接口

这就是换的无线模块 。

芯片,晶振,电池 ,,,确实是高科技 。。。

这里接数据线。

这里接供电

LED屏幕

就是把LED屏幕接个无线WIFI控制卡 ,接好供电,接好数据传输线 。。。
调试一下OK  。。。

用磁铁粘的 。。。

哈哈,学会安装了 。。。

有机会淘点这样的LED显示屏 ,看看怎么玩 。
换这个模块300是贵了点 。
完,谢谢欣赏 。

网友:
gd32f330+8266  是常用的片子
国产32单片机带这样的屏幕 是没啥问题的。
遇到ad和da之类的精确工控好像就不靠谱了。

网友:
卡不值钱  人工值钱

网友:
瑞合信的wifi控制卡几十元成本

网友:
好像越大的屏幕调试越麻烦,得慢慢找每块显示面板位置。

网友A:
这是单色的LED,调试很简单。公司是专业做视频播控之一块的。苦逼的我在某个即将开业的酒吧调了10天LED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色的LED,调试很简单。公司是专业做视频播控之一块的。苦逼的我在某个即将开业的酒吧调了10天LED屏了 ...

酒吧用的是彩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色的LED,调试很简单。公司是专业做视频播控之一块的。苦逼的我在某个即将开业的酒吧调了10天LED屏了 ...

是不是有DJ妹子陪你一起

网友:
谢谢分享。。。。300元,确实有点贵。。。。

网友:
人工值钱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吧用的是彩屏吧!

是的,目前酒吧绝大多数都是选用P4全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DJ妹子陪你一起

还没开业,各工种进场顺序安排的都不合理,现场脏乱差,纯粹吃土。哪会有妹子来

网友:
换个控制卡竟然要300,这真是太贵了。(我感觉,他们好像想早日暴富,然后让自己过上好生活之类的)

一个小小的阻容降压计算程序,竟然卖15块,这真是让人无语。

网友:
这个卡 不贵吧。。

网友:
都看见板子不贵,难道人工不要钱似的。为什么在国内打工人让人瞧不起还是有原因的

网友:
还有更牛逼的LED显示屏,整个屏幕都是小块拼成的,哪里坏换哪里

网友(2021-11-13):
很久之前我们这某楼盘烂尾,老板跑路之后售楼部就慢慢变成路边的公厕了,然后我某天路过时也去入了个厕,在里面捡到了一小块这种屏,拿回家就吃灰了。
今年双十一期间,抽了五块的红包,然后挑了个最便宜8块还包邮的并且支持手机改字的控制卡买了,打算试试那块屏,能用的话就加个电源成个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