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都来说说苹果iPhone手机有哪些缺点?而安卓手机没有的

楼主(2021-01-14):
看到那么多用苹果的人,苹果肯定是有许多优点吸引着你,作为一个用不起苹果的屌丝,想知道苹果到底有什么缺点或不好的地方(安卓手机没有的缺点),大家说的越多越好,这样我就可以找到更多理由不买苹果了。

网友:
最大的缺点就是

网友A:
iPhone 8 Plus 用了几年,目前觉得有几个缺点,1、拍照快门声音无法关闭(防止偷拍,保护隐私);2、通话无法录音(好像也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问题是你在国内市场可以放开这两个功能啊;3、实体静音键(容易误触发造成电话接不到,而且显示界面也没有图标提醒,你根本看不出来手机静音了)。

网友:
苹果的缺点不少,优点也多。
不能像安卓一样按地域屏蔽电话号码,电池弱,配件贵。

优点也多,顶级的性能,顶级三星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 8 Plus 用了几年,目前觉得有几个缺点,1、拍照快门声音无法关闭(防止偷拍,保护隐私);2、通话无 ...

实体静音键,
同事的苹果说没有声音了,我检查了十多分钟才发现这个实体静音键,

网友:
电池不行,其他不错

网友B:
以前可在人前炫耀,现在已无人羡慕了。安装软件没有安卓方便,后台会偷偷记录你的行动轨迹。

网友:
充电线都用专用芯片,贵而且不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可在人前炫耀,现在已无人羡慕了。安装软件没有安卓方便,后台会偷偷记录你的行动轨迹。爱国就用华为吧 ...

你,好可悲。。。

网友:
一般人使用,无法离线安装应用,而且商品提供哪个版本你就得装哪个版本。
无法扩展存储,别说那种苹果专用u盘,谁用谁知道。
app之间无法共享数据。没有安卓的随心所欲地用各种应用打开同一文件。
相册所有文件挤在一起,我记着原来好像是没办法自己建立文件夹。不知道现在行不行。

网友:
没有文件管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悲。。。

悲的是你自己,却还不知道。

网友:
数据线比安卓贵 拷视频进去不方便

网友D:
安全性,这一点就够了。苹果只要设置了账号锁

网友E:
简单的说apple产品是一个软硬件高度整合的艺术品。
如果你用了觉得不好用那么很遗憾找不到更好的。
如果你还没用过那无疑是一种损失。
好不好用别人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自己亲自上手体验,有机会可以捡一个亲戚朋友用了三五年淘汰的,一用便知。

网友:
打电话通信记录只能留存几个月的,不像安卓只要不初始化可以一直留存

网友(2021-03-10):
引用 网友A:
iPhone 8 Plus 用了几年,目前觉得有几个缺点,1、拍照快门声音无法关闭(防止偷拍,保护隐私);2、通话无 ...

国行没得快门声吧 只要你把静音开关打开 或者把铃音跳到最小  就没快门声音了 其他版本的比如日版 应该消除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说apple产品是一个软硬件高度整合的艺术品。
如果你用了觉得不好用那么很遗憾找不到更好的。
如果你 ...

苹果IOS 只要系统不升级  可以一直用到手机挂掉  就是存储空间越来越捉襟见肘了  那些个APP的身材越来越臃肿  从以前的几十MB到现在的几百MB  带来的就是各种缓存也是成倍的增加   小容量的机子  随着可用空间越来越少就会越用越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全性,这一点就够了。苹果只要设置了账号锁

现在已经不那么确定账号锁安全了 已经有不少可以绕过ID的了

网友:
我有一款调试变送器的软件只能用安卓!这就是不选苹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