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三星pm851,这个颗粒2258xt能开吗

楼主(2021-01-14):
128G,装系统又觉得太小了
有两个,能不能换上2258xt变256

网友A:
CHG上2256K吧/2258XT不行

网友B:
开不了开不了,840evo的马甲,要么56k,要么326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开不了,840evo的马甲,要么56k,要么3267

如果是840 EVO的马甲的话,这应该就是最早期的2D TLC,问题比较多例如掉速卡顿问题(当时也只是固件问题,颗粒理论上也是OK的)

3268也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840 EVO的马甲的话,这应该就是最早期的2D TLC,问题比较多例如掉速卡顿问题(当时也 ...

3268确实能开,但是不容易开,而且挑不出新增坏块,3267简单一点,反正这个是4ce的,完全没必要上3267
虽说是早期的2d tlc,但是比840用的2d tlc还是要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G上2256K吧/2258XT不行

OK,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开不了,840evo的马甲,要么56k,要么3267

好的,这样还是变u盘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840 EVO的马甲的话,这应该就是最早期的2D TLC,问题比较多例如掉速卡顿问题(当时也 ...

谢谢大神,主控选67还是68,两个盘,4个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8确实能开,但是不容易开,而且挑不出新增坏块,3267简单一点,反正这个是4ce的,完全没必要上3267
虽 ...

谢谢,x宝,翻了半天没找到3267bga31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x宝,翻了半天没找到3267bga316

你需要一个316转152的转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