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主机不接显示器的启动问题

楼主(2021-01-14):
前几天买了一台HP 800 G1 DM打算扔角落做个NAS,但是在使用过程发现这机器不接显示器就没法开机,估计是BIOS自检时检测不到显示器,卡住了,需要按F1之类的才能启动。
请教一下坛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不想每次重启接显示器,买了一个显卡欺骗器插在VGA口,仍然无法启动。

网友:
接个显示屏驱动板

网友A:
之前有帖子提到,在vga口串电阻,模拟显示出连接。不知道在哪,可以搜搜。

网友:
淘宝[显卡欺骗器]

网友B:
BIOS 没有相关设置项?

网友C:
主板电池换个新的,重设一下BIOS

楼主:
已经用过了,看我一楼最后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 没有相关设置项?

没找到设置项,感觉这个BIOS很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电池换个新的,重设一下BIOS

电池没问题,设置的内容可以保存,BIOS重设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帖子提到,在vga口串电阻,模拟显示出连接。不知道在哪,可以搜搜。 ...

应该不行,用显卡欺骗器接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没问题,设置的内容可以保存,BIOS重设过了,还是一样

要按F1一般都是BIOS没设好或设好了保存不了,有的机子你按F10保存了,可是并没有保存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按F1一般都是BIOS没设好或设好了保存不了,有的机子你按F10保存了,可是并没有保存成功 ...

BIOS没有这个设定,要按F1也仅仅是我的猜测,因为硬件变化之后一般都要按F1

网友:
品牌机就是这样子,限制多

网友D:
BIOS升级最新
bios 显示输出优先为内置显卡
BIOS 自检出错 全忽略
显卡欺骗器VGA 坏的 ……不到其它机器上试试吗
800 是 disp 优先吧

HP EliteDesk 800 G1 Desktop Mini PChttps://support.hp.com/us-en/drivers/selfservice/hp-elitedesk-800-g1-desktop-mini-pc/6595205

https://support.hp.com/lt-en/document/c04266271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升级最新
bios 显示输出优先为内置显卡
BIOS 自检出错 全忽略

感谢老哥详细的回复,BIOS检测功能是默认的,没有设置显示优先输出,也没有忽略自检出错的设置,显卡欺骗器试过了没问题,机器的VGA口接过显示器看过了,是好的

网友D:
全英文的回复不能发  HP EliteDesk 800 G1 Desktop Mini PC - BIOS Setup
https://support.hp.com/us-en/document/c04272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英文的回复不能发  HP EliteDesk 800 G1 Desktop Mini PC - BIOS Setup
https://support.hp.com/us-en/do ...

BIOS里看过了,没有相关设置。AMT连上去看,报错没有找到显示器。

网友:
惠普的台式机不插cpu的风扇也会有提示,而且bios里也没有相关设置

网友E:
家里有个大硬盘主机,平时当服务器共享硬盘,书房电脑访问共享电脑,到周末了看看电影,把它接客厅电视机上,因为平时当服务器,开了电脑有时候关机还必须去打开电视机找关机选项,一直打算给机箱装个4.3寸的付显示器,今天百度查查,弄到了一个傲软投屏(破姐版)的,只要找个家里的废旧手机就可以了,PC桌面远程投屏到手机,就不需要每次关机再跑客厅开电视机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有个大硬盘主机,平时当服务器共享硬盘,书房电脑访问共享电脑,到周末了看看电影,把它接客厅电视机上 ...

我这个是BIOS里面检测不到显示输出设备,过不了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