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没输出的电源

楼主(2021-01-14):
(图片)

楼主:
那个10V1000的电容鼓起来,手里有个470的能代用吗

网友A:
6.3V 1000uf  ,10v 1000uf,10v 470uf,16V 470uf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V 1000uf  ,10v 100uf,10v 470uf,16V 470uf 都可以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10V1000的电容鼓起来,手里有个470的能代用吗

你这个充电器功率略大,470的貌似有点低,当然你硬要上的话也可以,最好还是大于6V,大于等于10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