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教各位大佬,深圳白光高频涡流焊台手柄lf202与lf302引脚定义

楼主(2021-01-14):
求教各位大佬,深圳白光高频涡流焊台手柄lf202与lf302引脚定义,谢谢!谢谢!

网友(2021-12-31):
也在找这方面资料,只查到正极、负极、温控、休眠和接地具体还是要用万用表来打一下还是要靠一定猜的技能。

网友:
我用的是快克,没用过深圳白光的,既然它是山寨的快克,应该和快克一样的。快克手柄定义如下:
1脚:热电偶负极。2脚:热电偶正极。3脚:电源地。4脚:高频地(高频负极)。5脚:高频正极。6脚:震动开关(休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