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晕了,SM3267ac搞了一天也没过

楼主(2021-01-14):
这几天开始研究3267,结果出师不利

找了一个3267ac的写保护板子,焊上两颗镁光2d的mlc,id识别是正确的,但是无论正片工具还是黑片工具都开不出来。
正片工具是在format时报错,选择不格式化,虽然pass但无媒体。
黑片工具搞了半天显示坏块过多,bin定容和fix容量都试了,都是失败。
求好心人指点.
颗粒是好的,之前从雷克沙上拆下来的
目前是短接r43,r6,因为是每颗1ce的2dmlc

网友A:
这不是之前那个bmw的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之前那个bmw的u盘吧

不是,这种写保护板子我收了很多

网友B:
拆的雷克沙U盘是什么主控?如果是安国就贴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雷克沙U盘是什么主控?如果是安国就贴回去吧。

原先是3257的单贴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是3257的单贴U盘

可能闪存虚焊或者闪存吹挂了。闪存型号?

网友:
这个板子我开镁光短接了SB4 ,好像不短接SB4不能开卡

网友C:
选择高格试试,别用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高格试试,别用低格

3267ac只有低格工具,我把固件复制过去,也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67ac只有低格工具,我把固件复制过去,也卡

我觉得你的头像上看,经验应该能挺丰富啊,最近折腾廉价山寨盘,基本上TLC黑片,用低格都不行,就只能用高格,不然的话,要不是找不到配置,要不就是坏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的头像上看,经验应该能挺丰富啊,最近折腾廉价山寨盘,基本上TLC黑片,用低格都不行,就只能用 ...

我一直都是只看,最近才开始自己动手做。只能高格的话,一旦有一天坏块超过预留,写满一次就写保护,之前有过这么一个U盘,很闹心,所以我一直坚持,能低格的才是能放心用的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是只看,最近才开始自己动手做。只能高格的话,一旦有一天坏块超过预留,写满一次就写保护,之前 ...

本身这种不靠谱的盘就不是用来存什么重要数据的 ,速度还可以的话做个系统盘,速度慢点放车上听歌,这不挺好的嘛

网友:
3267ac的主控好像只支持tl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