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显示异常的360行车记录仪j501

楼主(2021-01-14):
屏显异常,拆看,擦过金手指,无效。电池也不行。录像正常,合盖,凑合吧。

网友:
买的301p挺好用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360,用了几年已经换第三块电池了,电池都不行呀。。

网友:
拆了个寂寞 啥都看不到

网友:
安霸A7L-B1-RH 主控方案,有点年代了

网友:
估计是汽车里温度太高,可以试试换三节镍氢串联,找个地方把镍氢放汽车里走暗线。

网友:
这个我有俩,用的蛮好的,个人觉得晚上效果吊打米家一代!就是电池挂了,换了电芯加原装保护板也不充电,现在换g600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