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的photo station 和moments 是开源的吗?

楼主(2021-01-14):
群晖的photo station和moments,是不是开源的?
按说应该是某开源软件改的吧,是哪个软件呢?
或者有没有类似的开源软件,除了piwigo

网友A:
想多了,群晖家的都不开源,你以为群晖是卖硬件的?他就是卖软件的,要是开源还有piwigo什么事?

网友:
500来块的硬件,凭什么他们敢卖到4000甚至更多?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群晖家的都不开源,你以为群晖是卖硬件的?他就是卖软件的,要是开源还有piwigo什么事? ...

群晖有能力写软件?不都是打包现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