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老款IS903写保护板改个双灯指示

楼主(2021-01-14):
无聊瞎折腾,老款蓝色903写保护板改个双灯。

翻出一些热心坛友送的LED灯珠。

有多种颜色的,挑了个黄色的,今天用它来改。

也不知道多大功率的,也不知道能承载多大电流,先不管了,改了再说。

灯珠有点大,端详了一下903的板子和外壳,发现装在这个位置不碍事。

先把灯珠两端焊上引线。

打热熔胶固定。

负极找个就近的接地点焊上。

正极引到写保护开关的引脚上,然后再打点热熔胶固定引线。

上机试试效果。

读写灯是蓝色的,很晃眼。

写保护开关打开后,写保护灯亮起。就是亮度有点低。

不影响装壳!

完结!

网友:
挺好,现在都流行光污染,建议改成rgb

网友:
真不错 我还打算买个903的收藏来着

网友A:
笑死我了,这么大, 你怎么不安装一个坦克在上面

网友B:
好大个不怎么亮的探头
接3.3V还这样的话,可能功率型LED ⅤF电压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死我了,这么大, 你怎么不安装一个坦克在上面

0402的LED有点小,不好焊,这个大的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个不怎么亮的探头
接3.3V还这样的话,可能功率型LED ⅤF电压比较高。 ...

好像是12v的

网友:
最好用705硅胶粘固,效果更优

网友:
给你康康我的白色灯  热风枪加最小号的头吹几秒就上去了

网友(2022-02-23):
所以是写保护的时候亮的是增加的那颗led?蓝色读写是只要有读写就闪亮,对吗?

网友:
搞不好一颗就0.5W,供电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