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2A电源

楼主(2021-01-14):
还是上次网吧倒闭物资!今天得空拆一个给大家看看!居然不是螺丝孔!敲啊敲啊敲终于开了不太懂电路!就看东西多不多

网友A:
不错,比起普通货色的光纤收发器电源好多了

网友B:
可以在买一批USB母口三件套,都改成USB电源放家里用,万一有一个电源出问题不会像集中电源同时影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买一批USB母口三件套,都改成USB电源放家里用,万一有一个电源出问题不会像集中电源同时影响输出。 ...

有100多个!怎么折腾也用不完!也懒得折腾!出给需要的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比起普通货色的光纤收发器电源好多了

嗯嗯的确是

网友C:
5V2A不是同步整流就扔了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之前买过几个索尼的 ,手里还有几个存货

网友:
其实,这些电源可以替代网络机顶盒、智能摄像头原有的电源使用。(只要是电源输入标注为5伏的就可以,改完线就能用)

因电源问题,导致机顶盒频繁花屏、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2A不是同步整流就扔了吧。

要求那么高吗?5V2A都得是同步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