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56K的电源芯片一般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1-14):
请问各路大神,图中的SOT23-6芯片一般是什么型号,有什么比较好的可以代换?
@zhuyimin

网友A:
最常见SY8009和SY8089,网上很容易买到。对照引脚功能一样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SY8009和SY8089,网上很容易买到。对照引脚功能一样就能用。

收到,谢谢,这货支持得输出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这货支持得输出电流能有多大?

8009 2A  8089 2.5A

网友B:
这电路板还没洗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板还没洗板啊

跑完rdt再洗,鬼知道还有要不要拆

网友:
都是sy8089,通用的

网友C:
请问是不是2246en,2246xt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不是2246en,2246xt也是这个型号?

对,封装一样不出意外都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E:
如果没猜错这就是那个四贴272的神板子啊,被折腾成这样真的暴殄天物了,话说技术好其实可以给它上qfn的电源芯片(左上角空焊盘),更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猜错这就是那个四贴272的神板子啊,被折腾成这样真的暴殄天物了,话说技术好其实可以给它上qfn的电源 ...

帮我改58G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猜错这就是那个四贴272的神板子啊,被折腾成这样真的暴殄天物了,话说技术好其实可以给它上qfn的电源 ...

Qfn直接上还是要改电路?

网友:
ssd中常用的电源IC还有sy8113 、sy8104,买这种贴片ic时顺带也买了,一般不到1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Qfn直接上还是要改电路?

不用改,把sot的拿掉换成qfn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把sot的拿掉换成qfn就行

晚上试试,从58拆个qfn,话说qfn是什么型号?,直接吹上去即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封装一样不出意外都可以直接替换

我看闪存颗粒(3.3或1.8v)和内存(1.5v)的供电也是和主控一样的电源芯片型号,是再另外加了分压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闪存颗粒(3.3或1.8v)和内存(1.5v)的供电也是和主控一样的电源芯片型号,是再另外加了分压电路吗 ...

可调的dcdc,fb电路的不同电阻改变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闪存颗粒(3.3或1.8v)和内存(1.5v)的供电也是和主控一样的电源芯片型号,是再另外加了分压电路吗 ...

靠反馈电阻控制输出电压Vout=0.6*(1+R1/R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晚上试试,从58拆个qfn,话说qfn是什么型号?,直接吹上去即可吗?

没必要特意换qfn,sy8089够用了,才几毛钱,qfn两三块一个,我不记得是qfn8还是qfn10了,这个zhuyimin比较懂,你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特意换qfn,sy8089够用了,才几毛钱,qfn两三块一个,我不记得是qfn8还是qfn10了,这个zhuyimin比较 ...

应该是dfn3x3-10,盲猜sy8063DBC,3.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