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桶洗衣机不转,更换启动电容

楼主(2021-01-14):
双桶洗衣机又不转了,2019年7月曾经换上的18.5元一个淘Y的保五年的进口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10uf和4uf 测得都是0uf,还是MADE IN USA。当时先购一个5.3包邮黑色的电容,后来觉得还是换一个好点的,可能用长点时间,于是又购18.5元一个淘Y的保五年的进口电容。
估不到还是2年不到的货色。而且全是0uf,一点不剩,全失效。假得水。

于是找出当时2019年7月5.3元包邮购入未使用存放的黑色电容,测得还是10uf和4uf,换上,双桶洗衣机又正常转了。

假野太多防不胜防。一般的东西,不用购太贵的,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A:
拆开会发现里面是几个普通的电解电容

网友B:
用CBB61风扇电容难道不香么?非得用CBB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会发现里面是几个普通的电解电容

直接扔了,可惜无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BB61风扇电容难道不香么?非得用CBB60的

未代用过,用CBB61风扇电容10uf,可代CBB60洗衣机电容10uf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未代用过,用CBB61风扇电容10uf,可代CBB60洗衣机电容10uf吗?

两种都是金属化聚丙烯电容。耐压和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CBB61假货很少。

网友C:
找报废电磁炉主板上的里的5μF(要打bm标的那种)两个并联用,用到机械部分报废了电容都没问题

网友D:
楼主你好歹也上几张拆机换上去的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歹也上几张拆机换上去的图呀。

其实是拆下后档板,解开防水线包袋,就可换了,太简单,一时忘记上图了,现补上一图。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报废电磁炉主板上的里的5μF(要打bm标的那种)两个并联用,用到机械部分报废了电容都没问题 ...

就不明白厂家要用这种大的电容?难度它更便宜?

网友:
7楼的好办法 ,电容太贵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都是金属化聚丙烯电容。耐压和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CBB61假货很少。 ...

CBB61假货一样多,甚至更泛滥。

网友E(2021-02-28):
引用 网友C:
找报废电磁炉主板上的里的5μF(要打bm标的那种)两个并联用,用到机械部分报废了电容都没问题 ...

BM是百明,是最垃圾的电容,创格才是最好的,商标是一个大写字母C

网友:
引用 网友E:
BM是百明,是最垃圾的电容,创格才是最好的,商标是一个大写字母C

早就这样用了  呵呵~

就连电子管SRPP耳放的输出电容也是用的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