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3C,网件的8口千兆交换机,大家推荐哪个品牌?

楼主(2021-01-14):
华三(H3C) Mini S8G-U
华为S1700-8G-AC
华为S1730S-L8T-A
网件(NETGEAR)GS308
看中这4款,不知道选哪一款?

应该都是螃蟹的方案

网友:
低端都一个鸟样,那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支持楼上,低端都一样。

网友:
又不是路由有功能方面的区别,随便买个水星腾达他不香吗

网友:
哪个便宜买哪个。
推荐水星。
现在都是螃蟹/mtk/高通的单芯片方案,没区别。

网友:
这三个牌子都不便宜。直接买个水星就行,反正东西都一样。低端货水星可能比这三个牌子质量还好点

网友:
130元买8口水星vlan交换机,偶尔还能单线复用连连IPTV。

网友A:
华为S1730,华三要买也要买s1700,迷你的买个毛线

网友:
8口的还这么挑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S1730,华三要买也要买s1700,迷你的买个毛线

S1700是华为吧,不是华三

网友:
搜希力交换机,便宜好用,我原来买了2个,单线复用,看电视和上网,我家电箱到电视只埋了1根线,设置好没管过,用了一年多。

网友(2021-08-09):
我来挖个坟。我选交换机,有个功能很看重,电源和接线接后面,前面必须有指示灯。不喜欢那种接线、电源、指示灯在一面的,这种的,我交换机该怎么放?

网友:
这价位的随便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