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绘飞科FS325剃须刀电路图

楼主(2021-01-14):
飞科FS325剃须刀电路图,电路图如下

网友:
三极管是8050?

楼主:
贴片三极管,跟8050、9014一样通用

网友:
这是充爆为止的傻充啊

网友:
应该是贴片13001,8050Vceo不到40v会被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三极管,跟8050、9014一样通用

用8050试试,必爆

网友:
8050?能上220V我吃了它,至少13001、13002

网友:
可怜的充电电路

网友:
好简单的电路图

网友:
手上有一个,烧了图中红框3个电阻,未知为什么会烧

网友:
会烧应该是因为电流过大或者电阻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