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雷克沙C20m 拆你真不容易

楼主(2021-01-14):
在坛里看有坛友说这货快绝迹了,赶紧撸了几个拆拆看

楼主:
先切JJ,再上老虎钳子暴力拆

楼主:
下一步钳子没用武之地了,总不能上锤子吧,上手工锉刀,一点一点磨穿它,累死我了,没好工具

楼主:
再下一步就是弄下U头了,在中间小缺口处用一字小起子撬一下,就能分离啦,很久没看见正片啦,以后搬板用二个,美光正片!

网友A:
闪存芯片呢,用的哪家的啊?这个多少买的啊?

网友:
哪撸的?什么价?有C口的吗?

网友:
挑夜灯操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芯片呢,用的哪家的啊?这个多少买的啊?

果然用的镁光的!

网友:
现在只用“铠侠”。

楼主:
其实这U盘最好的是这片子,搬板肯定不错,只是我是小白不会做,雷克沙U盘很多是印刷版的U口,板子纸一样薄,很容易接触不良发现不了u盘,唉,要么拆片搬板,要么在别的u盘上飞线嫁接,真是有的折腾啊,

网友:
结构上很像七号电池指星笔,把模块压入外壳里面,防止脱落会上胶。

楼主:
看坛友说这种有个小夹持器的就是正品正片,北京金迪家的,40.9一个包邮,可能还有点存货吧

网友:
哪里买的啊,淘宝搜不到啊

楼主:
这片子搬板放哪个最好呢?有大神指点下,这二个行么?很多年前s版那买的绝版货,不会做一直放那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坛友说这种有个小夹持器的就是正品正片,北京金迪家的,40.9一个包邮,可能还有点存货吧 ...

我去看了下,现在44.09了,天猫

网友:
412是松下光耦们,干嘛用的

网友:
那个蓝黑色的夹子是干嘛的啊

楼主:
4个全切了,这种接口过时了,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