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东菱DL-K33B电烤箱换发热管修定时器

楼主(2021-01-14):
使用了几年的东菱DL-K33B电烤箱下发热管中间这条烧断了,同时定时器也早已不走了,拆开换管同时修理定时器。定时器几个齿轮滴入衣车油后可以走了,但换发热管却有一些麻烦,因为发热管是直接焊上的,烤箱发热管又不能用锡焊,好在在以前保存的破烂中找到了几个接线耳,解决了这个麻烦。另外买回来的发热管跟原装还是有一些不同,主要是螺丝位对不上,无法直接安装发热管,只好在原螺丝孔边加钻了一个孔,才解决了发热管安装问题。

发热管直接焊接,生产时方便了,修理时如果手头没有工具就麻烦了。

原装发热管烧断了

接线耳接上后忘记套管了,有点难看

新买的发热管,多买几条备用。

网友A:
顺便把调温旋钮通断模块,改成16安晶闸管模块,可以避免电热丝通断循环加热影响寿命。

网友B:
谢谢分享。。。。。烤鸡打包过来。对了,顺带几瓶啤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调温旋钮通断模块,改成16安晶闸管模块,可以避免电热丝通断循环加热影响寿命。 ...

对晶闸管模块不是很了解,真的能够延长加热管寿命吗?

网友C:
这个温度开关离那么远门也没有什么东西连着怎么检测温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晶闸管模块不是很了解,真的能够延长加热管寿命吗?

一开一关只是对电网干扰小,晶闸管温度波动小电热丝热胀冷缩次数少,串并联切换和电热丝并联数量调温做不到无级。

网友D:
疑问
这2个温控开关是如何感知烤箱内温度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一关只是对电网干扰小,晶闸管温度波动小电热丝热胀冷缩次数少,串并联切换和电热丝并联数量调温做不 ...

你改过吗?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温度开关离那么远门也没有什么东西连着怎么检测温度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估计是设计时考虑了热量传递的原理并经过实验得出相关数据,再用到产品中去。这种烤箱右边在罩上外壳后,实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烤箱的温度会通过薄薄的镀锌钢板传递过来,通过实验就会得出热传递的比率,温度开关处的温度肯定会低于箱腔内的温度,但知道他们热传递的比率后,就能大概确定温度开关对应的实际温度,但这种方式得出的温度准确度肯定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疑问
这2个温控开关是如何感知烤箱内温度的 ?

这个我也不清楚,9楼是我作出的一点估计,也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改过吗?有电路图吗?

内置的我没改过,实在不好改,不兼容旋钮,影响保修等,干脆在网上买一个两三千瓦调温插座调节,自带的拧最高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我没改过,实在不好改,不兼容旋钮,影响保修等,干脆在网上买一个两三千瓦调温插座调节,自带的拧 ...

我看了一下晶闸管,控制一般用电位器调节输出,想到旋钮肯定也不兼容,,改装不容易,如果有专门的烤箱专用的模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烤鸡打包过来。对了,顺带几瓶啤酒。。。。。。 ...

要分享,见者有份

网友(2021-06-11):
我也断了一根,拆半天黑壳拿不下来
请问应该买啥型号的加热管替换

网友(2023-12-20):
73V和143V有撒子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