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小电批齿轮箱怎么保养呢

楼主(2021-01-14):
正转扭力自停 反转打滑 什么都挺好 感觉齿轮箱有点大 电机生产日期12年的 想拆开保养下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上搜了搜这种齿轮箱跟电机是电线连一起的?
已经拆了一半 基本油快没了 就一点基本的润滑功能 还好齿轮没磨损 只拆到大拇指指甲那里就拆不下来了 就齿轮清洗上油就可以了吗?  还有那么长一截怎么弄

网友A:
齿轮箱跟电机是两个部分组合。之间没有电线。正传锁紧自停正常,反转会打滑?很少见。看看批头是否有磨损,或者扭力调节太小了无法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跟电机是两个部分组合。之间没有电线。正传锁紧自停正常,反转会打滑?很少见。看看批头是否有磨损, ...

反转是好的 就是扭力不够正常打滑 正转不够或者够了就停了 那这个齿轮箱应该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转是好的 就是扭力不够正常打滑 正转不够或者够了就停了 那这个齿轮箱应该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 ...

你拆什么螺丝?扭力调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什么螺丝?扭力调节多少?

拆的电脑手机 功能都正常 这电批哪都好 就感觉声音有点大 想拆开换个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电脑手机 功能都正常 这电批哪都好 就感觉声音有点大 想拆开换个油

这个拿来拆手机简直就是大才小用。不怕手机螺丝滑牙吗?拆电脑螺丝扭力调节4~6Kg/cm。可以拆变速箱加油。

网友B:
扭开挡板看看,一般结构都差不多吧,电机和齿轮箱不是一体,齿轮箱里面行星齿轮,拆的时候按位置摆好,顺道拍个照,以防拆完按不回去或者安完多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开挡板看看,一般结构都差不多吧,电机和齿轮箱不是一体,齿轮箱里面行星齿轮,拆的时候按位置摆好,顺道 ...

已经拆了 还有那么长一段不知道怎么拆就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了 还有那么长一段不知道怎么拆就不用管了?

你拆到减速的行星齿轮就行,不就是打点油嘛,也不做别的,仔细点就减速那一块全拆了擦净上油,像我这样爱偷懒的一般就是拆出减速那一块,然后两头看一看怼点油进去

网友C:
类似此种的电批空间小很难保养,b站有好握速4000的保养,保养到位后声音好听,保养后的机子多花几十块,相信看后大多数人选择多花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此种的电批空间小很难保养,b站有好握速4000的保养,保养到位后声音好听,保养后的机子多花几十块,相 ...

我已经把齿轮箱跟夹头那里能拆的都换了美孚XHP222 中间那么长的不能拆的一截没有办法就放那了 一开始加多了 声音是小 发热很快 搞少了点现在用得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