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V10 B860AV1.1

楼主(2021-01-14):
手上有个中兴ZXV10 B860AV1.1 全新的电信机顶盒。因为机器是原来宽带安装后拆了,机顶盒没还电信,对应不上帐号进不了系统,现在想重新刷个系统,买了usb的刷机设备,比照网上找来的贴子刷机时操作不了。想问部群里的朋友,有没有好的方式。

网友:
信息太少,别只说型号,提供多点信息

网友A:
刷这个吧 https://pan.baidu.com/s/1Nx32tz5PEEfhNEyul7C_Vw
提取码:srx3

网友:
朋友也有一个同样型号的,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B:
我前两天刚刷了一台同样的,用的4楼的固件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这个吧 https://pan.baidu.com/s/1Nx32tz5PEEfhNEyul7C_Vw
提取码:srx3

有 zxv10 B860A 的没有?还有zxv10 B860AV2.1T 还有  创维E900-s  还有华为 EC2106V1的破解固件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 zxv10 B860A 的没有?还有zxv10 B860AV2.1T 还有  创维E900-s  还有华为 EC2106V1的破解固件没? ...

暂时没有

网友:
请问短接点是不是把这个电阻给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刚刷了一台同样的,用的4楼的固件可以的

短接点是不是把那个电阻给短接了?

网友:
不管什么盒子都是可以通过TTL线连接主板,再通过PUTTY工具连接盒子系统,取得adbd,因为是本地终端,系统给的是root权限。所以启动adbd,装apk,当然最好是通过盒子助手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 zxv10 B860A 的没有?还有zxv10 B860AV2.1T 还有  创维E900-s  还有华为 EC2106V1的破解固件没? ...

我有zxv10 B860AV2.1M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zxv10 B860AV2.1M的固件

不知道通用不

网友D:
这个不知道,先去网上查查资料,各种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知道,先去网上查查资料,各种论坛。

可以的通用。你这个固件 是免费的么?用着安逸不?传我邮箱653681004@qq.com或者给个地址。

网友:
我好像也是这个型号,短路背面的c125,用晶晨的刷机软件,刷的潜龙的包,比较精简

网友E(2021-02-28):
刷了4楼的变成下图那样。成砖了还有什么方法救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4楼的变成下图那样。成砖了还有什么方法救砖吗?

我的目前也是这个状态,刷的这个固件  ht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9480

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解决啊。

网友:
双公头刷机方法好像不适合我们的版本,那个好像适合带T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