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这2种强光LED灯珠是什么规格的,应该用哪个驱动点亮?

楼主(2021-01-14):
偶然翻到这2种灯珠,应该是去年在老王或者老五家买的,买来就放那吃灰了,现在想利用起来做个灯或者手电,应该买哪个驱动?

这个只记得是飞利浦的灯珠,板子背面覆铜,玻纤板,网上没找到型号和参数,这个应该是手电上用的,不知道7135能否驱动?

这个是哪种灯珠?CREE的Q5吗?只记得宽电压供电,这个我改装了一个阅读灯,12V供电很亮,一节18650供电微亮。这个应该也可以把灯珠拆下来装到铝基板上再配上驱动当手电用。万能的7135能否驱动呢?

感谢大家!!!

网友:
7135可并可串,要控制好电流

网友:
最多是半瓦功率,网上找合适规格限流电阻,低压差需要用1颗7135驱动2并灯珠。

网友A:
前面的图是飞利浦LUXEON Rebel PLUS灯珠,参数:电压2.76V,电流350mA~700mA(最大1A),功率1~2W。可以用一只或两只7135驱动。
后面的是CREE的XR-C灯珠,参数:电压3~3.2V,最大电流700mA,2W。光效350mA下,80~90l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图是飞利浦LUXEON Rebel PLUS灯珠,参数:电压2.76V,电流350mA~700mA(最大1A),功率1~2W。可以用 ...

感谢大神,找到相关资料了

网友B:
飞利浦那个一直都想玩没有合适的方案…吃灰已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那个一直都想玩没有合适的方案…吃灰已久…

飞利浦那个我用18650直接点亮试过,很亮,没有测电流,有空测下电流,觉得可以串个电阻变单档用,做好散热就行,网上买个壳子,或者自己做个。

网友C:
飞利浦那个我用来改手电筒了,原来的铝基板灯珠颜色太蓝,把原灯板反过来当导热板。
这个灯珠发光还是很不错的,暖光,发黄不刺眼。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12217

参考一下,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那个我用来改手电筒了,原来的铝基板灯珠颜色太蓝,把原灯板反过来当导热板。
这个灯珠发光还是很不 ...

我也刚改好,暖色温很舒服。点我查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12217

参考一下,你值得拥有

厉害了,就是太大了,我直接用成品手电换灯珠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