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PS-460FBB铂金版电源求助改电压

楼主(2021-01-14):
买了二台,本想改电压结果找不到案例,不知哪位大侠改过?这个电源可以串联吗?谢谢。

网友A:
你要用到24V电源为啥要买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到24V电源为啥要买这个呢?

十一电源可用在功放上。

网友:
跑电路很累人

网友B:
建议,不负责任地说
接电压表拧一下那两个可变电阻,那个引起电压变化了?
找到和它串联的一个,并个几十K的电阻上去看电压变小了?
拆了它换电位器

楼主:
拧了,变化小

网友:
那就改限位电阻。上臂或者下臂的,

网友C:
有保护的话还要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保护的话还要去保护。

照着做还行,研究这个技术有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负责任地说
接电压表拧一下那两个可变电阻,那个引起电压变化了?
找到和它串联的一个,并个几十K ...

老师我也拆了几个那两个电位器基本都是差分输入和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我也拆了几个那两个电位器基本都是差分输入和输出的

你也是老师了,说二句

网友:
惠普的电源真难搞 ,我这也好几个1200W 的想改 搞不清楚从哪入手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要不上个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