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50X型 太阳热水器微电脑控制仪

楼主(2021-01-14):
倒垃圾时看到一个插头,一拉,出来一个太阳能控制器,通电试了一下,还可以用。把主板和外壳分开,然后用刷子清洗一下外壳,晾干以后,组装好,放那里备用!
变压器是13v隔离变压器,
主控貌似是个51单片机,
还有个7805,

网友A:
自从逛了这论坛,就得了爱捡垃圾的毛病

网友B:
画蛇添足的东西

网友C:
有了这个控制器还得有个太阳能接收器,赶紧再去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逛了这论坛,就得了爱捡垃圾的毛病

就像众多坛友所说的那样,看到带根电线的东西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蛇添足的东西

为何这样说?家里刚好有太阳能热水器,已经服役十年了。这个当个备用控制仪感觉挺好,虽然控制仪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这个控制器还得有个太阳能接收器,赶紧再去逛逛。

太阳能热水器已经服役十年。这个控制器可以当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何这样说?家里刚好有太阳能热水器,已经服役十年了。这个当个备用控制仪感觉挺好,虽然控制仪不容易坏 ...

这个控制器好像没有电辅助加热功能,没阳光的时候不能烧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控制器好像没有电辅助加热功能,没阳光的时候不能烧热水。

我家用的太阳能电加热经过漏电保护器供电,手动开关(送电以后有声光报警,洗澡之前提醒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