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置助力软尾内变速

楼主(2021-01-14):
低调骑行,舒适自己,一直想试水软尾中置内变速,看看是否如自己期待那样
配备清单:
电路:350w减速电机,350w控,坐包电池700wh(75只比克18650点焊好)
车身:世文单转点软尾车架,xcr前减,铝合金把立龙头,一体中轴,26×2.35套装胎
传动:单速链条,内三速花鼓配中锁碟刹,2套活飞轮,定制CNC了一个转换盘(中轴飞轮和正负齿34T的转接)
刹车:洗马路MT200 油碟/ G3碟
其余:各种杂牌,忽略之

网友A:
是不是脚要一直跟着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脚要一直跟着捯?

不用,中轴上活飞,齿盘动脚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中轴上活飞,齿盘动脚不动

怎么弄得能拍拍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得能拍拍看看嘛?

用的这种同类型牙盘,双人车的活飞曲柄 就可以实现超越离合了

我用的曲柄+无齿飞轮+34T正负齿片和43齿片(进一步加大减速比提高爬坡扭力)

网友B:
你定了两套活飞轮是不是电机那个齿轮也用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定了两套活飞轮是不是电机那个齿轮也用了一个?

是的,电机一个12T活飞轮,中轴又一个活飞,才能不会相互拖累

网友B:
大神能方便发下活飞轮的链接吗?我也是计划改电动很久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配件,就是曲柄这部分和电机齿轮这部分,我的思路和你一样也是想用俩飞轮苦于找不到配件,看你改装后眼前一亮总算找到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方便发下活飞轮的链接吗?我也是计划改电动很久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配件,就是曲柄这部分和电机齿轮这 ...

就这两个飞轮 小的挂电机,大的挂曲柄

网友:
谢谢!有不懂得再请教你

网友(2021-03-29):
实用但是不中看

网友C:
这种方案,应该比八方中置一类的便宜很多。
内三速的速比是多少到多少。
有了电助力,对变速需求少点,不过上坡仍然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案,应该比八方中置一类的便宜很多。
内三速的速比是多少到多少。
有了电助力,对变速需求少点,不过 ...

电机两百多块,配件几十,很便宜
缺点也有,高转速声音大
3速变速比 0.7-1-1.4 一般够用了
外观低调,硬尾的话更低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两百多块,配件几十,很便宜
缺点也有,高转速声音大
3速变速比 0.7-1-1.4 一般够用了

电机架是要自己加工哇,还有前牙盘可以用三盘,电机占用1个盘,还有两个可以用。
用常用的变速,估计调整要麻烦些。

网友:
还有一个内7速的禧玛诺后轮组,全不锈钢的辐条和钢圈已经编好了轮组。前轮是不带超越离合的大饼电机。就差一个软尾的车架了,总感觉硬尾避震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2023-09-14):
这个算两级减速吗?效率会不会低一点?
在后轮上加一个大链轮再接电机,效率会不会高一点?

网友:
一直看不明白山地加电机的,,,,是比电驴便宜+无收费吗【【【以前看过28大杠加50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