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TX改可调电源之Hairwer杂牌电源也要征服,7500,339

楼主(2021-01-15):
我就要折腾下非常垃圾的山寨电源,各种配件就是多,什么采样电阻,什么管子,
反正改好好板子就永远放那里,

10元收的旧电源。其实为了外壳和-风扇。

如此180W额定功率的电源,我非给他改变压器。

现在,电脑市场里的就电源,过年前估计会大批量的处理九电源。

网友:
也想改个,苦于变压器不会整。

网友A:
山寨的还是不要改了,从板子到元件,没有一样让人放心的。

网友B:
7500 ,494等都改过几个,改完后仍那里吃灰,还有工业电源等改了几个,无一例外吃灰,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用线性电源可靠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还是不要改了,从板子到元件,没有一样让人放心的。

同感,山货不值当的。当然了,若是纯粹为了练手和学习,倒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0 ,494等都改过几个,改完后仍那里吃灰,还有工业电源等改了几个,无一例外吃灰,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用线 ...

是的,这多么的有成就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山货不值当的。当然了,若是纯粹为了练手和学习,倒是不错的选择。 ...

前面改了4台长城的,这个就当练手吧,而且我现在经验比以前多多了,什么绕变压器的都是小菜。哈

楼主:
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上面的那些跳线是最要注意的,很多地方,只要把跳线拆一个端,就可以了。
跳线是当时设计方便维修,测试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改了4台长城的,这个就当练手吧,而且我现在经验比以前多多了,什么绕变压器的都是小菜。哈 ...

艺不压身,这个收获远比几个电源实在啊!

网友:
交流电就这么赤裸裸的进入了主题,连个RC都没有装

楼主:
其实山寨货也是些节省的经典电路。其实,改变压器,最有意思。

楼主:
找找十年前杂牌的电路图,谁推荐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山寨货也是些节省的经典电路。其实,改变压器,最有意思。

山寨货,不仅仅是节省了电路,元器件的品质、参数,大量铝制漆包线、导线的使用,铁质接插件等等。甚至覆铜板也经不起几次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不仅仅是节省了电路,元器件的品质、参数,大量铝制漆包线、导线的使用,铁质接插件等等。甚至覆 ...

是的,光那些输出线,里面的铜真细啊,而且拉一下就断的铜。
其他元件,339,494,都是杂牌的

楼主:
非常像这个电路,和长城的很不一样

楼主:
改完了,2-3.  15-3,之间加104瓷片电容,马上啸叫没有了。

楼主:
很好改,
就是管子发热

网友D(2021-02-21):
引用 楼主:
改完了,2-3.  15-3,之间加104瓷片电容,马上啸叫没有了。

说的是什么的2-3,15-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什么的2-3,15-3?

7500的管脚啊

楼主:
这个杂牌真是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