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TX改可调电源之金河田SG6105芯片的,估计不好改。

楼主(2021-01-15):
无聊又收来一个金河田的电源,230W的感觉做工还可以。
打开发现是SG6105的。这好像就是他家喜欢用。

看做工和元件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给你个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ge=1&tid=710396

楼主:
老站特别多搞SG6105的。。。哈。

网友:
大同小异吧,上个应用电路图

楼主:
能不能把辅助电源的变压器改下,多加几个绕组。多几个电压?做欺骗的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5997

sd6109(类似sg6105芯片)主芯片 atx 调压改造详解

网友A:
好改的,这是之前我改的sg6105方案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22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改的,这是之前我改的sg6105方案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2222

老站上看了你的

楼主(2021-02-23):
atx-355wb p4

楼主:
电路还不好找。

楼主:
几个参考。

楼主:
改成了,但有很多地方和以前人的想法不一样。

1.  6脚,可以直接接到5脚上。不用搞负电压。

2 .  5脚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到5V上。 电阻可以小到8K,让电压变1.5V

3.  这样4脚电压的变化,电压高到2.4V,就保护,过流保护。  所以你可以适当调整电阻。

5脚电压,4脚电压共同决定过流保护。

楼主:
也许能发上去。

网友:
还改起瘾咯

网友:
这都是高手过招,我等小白吃瓜围观。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

楼主:
以前有几个案例,有很大帮助。

但有几个地方研究的不透。

楼主:
改成了,但有很多地方和以前人的想法不一样。

1.  6脚,可以直接接到5脚上。不用搞负电压。

2 .  5脚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到5V上。 电阻可以小到8K,让电压变1.5V。。。也可以不改到1.5V. 但是过流保护根本不行了

3.  这样4脚电压的变化,电压高到2.4V,就保护,过流保护。  所以你可以适当调整电阻。改变过流点

5脚电压,4脚电压共同决定过流保护。。。。按照1/3,  2/3的比例计算。共同达到一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