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低成本的BGA预热/拆焊台

楼主(2021-01-15):
  如题  有时候拆散热太好的板子  不用风枪补温光是烙铁基本上很难拆

特别是EMMC什么的  底部焊盘的   使劲风枪吹 容易化了塑料 还会吹卦了芯片
搜网上的基本上都要一百多  而且100-200基本上都是那种拆手机OCA胶的 或者由于烫包装热缩膜的  最高也就200度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PTC那种  或者120度的
   要不就很大个 或者不知道哪坏的

10X10CM的加热块   30  到手    需要自己攻4MM丝  新的没有螺丝孔 只有俩接线柱

说低成本  物料:REX-C700FK02-M*AN(K代表K型热电偶 这个型号可以400度  ) 30包邮  来自于咸鱼    新的就是壳子后面磕掉一点点肉   注意型号 有的型号不能调高了很多种温度范围
                        铸铝发热块  28元 +1M的1平方的云母绝缘高温线  1.96元   31到手 系统优惠了几毛钱    要是找电饭煲什么的里面那种耐高温的线也可以  不建议用胶皮线
                       电脑电源壳子 -拆机  原来5块钱收的 拆了还剩下内部元件  其实没坏 就是有电容鼓包了  懒得换了  吃灰很久的电源
                       4mmx4cm螺杆x4 +  螺帽x12   拆机后备元件库

找了个80W的电源拆壳子   是不是有点浪费

本来带有品字头母座   又开孔加个开关  还有温控器的孔  开孔过程没拍

这几张图是准备给接线柱加个罩免得不小心  提神醒脑

这张是加好护罩的

这个壳就是  7个5mm孔  四个装发热块   俩过云母高温绝缘线   一个过热电偶传感器

上面壳子 开电源开关的孔   +   温控器的孔

最后的效果   给6A628加热 吹回去试试

其实用了好几天了  做好快有半个月了    拆下元件一大堆   这个板子是路边建筑垃圾里 捡的一个集中抄表的板子

里面通讯模块没了 就这个板就拆了这帮子拿回来了

END      话说弄个不锈钢小盘子放上去可以烤肉 O(∩_∩)O哈哈~

网友A:
你这个拆行,要是维修有点考验手了,一不下心碰掉几个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拆行,要是维修有点考验手了,一不下心碰掉几个电阻电容

这个板子背面没有元件而且是低温锡 所以都可以拆掉  修的话小心一点不会弄掉的   刚刚试过拆一个西门康的模块的emcp  背面有元件 电容都没化风枪加热了拆化了 高温锡的基本上不用担心220度掉电容

网友:
发热块四周考虑用电木包边维修时候防止烫伤安全一点。

网友:
ppr热熔器 带温都显示

网友:
能调温,加温度显示不错

网友B:
感觉没必要自己折腾,买个拆灯珠的那种PTC发热板就好了。还便宜,之前我也想做的,想想温控仪不便宜,还是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必要自己折腾,买个拆灯珠的那种PTC发热板就好了。还便宜,之前我也想做的,想想温控仪不便 ...

没有温控就相当于电吹风吹电路板,我有好几个球泡灯维修就把电路板弄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温控就相当于电吹风吹电路板,我有好几个球泡灯维修就把电路板弄变色了。。 ...

PTC都自带控温的,一般260度左右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温控就相当于电吹风吹电路板,我有好几个球泡灯维修就把电路板弄变色了。。 ...

你是放在上面煎了多长时间啊?

不过我也有发现这个问题。烤久一点那个焊锡都变成渣渣了,还好我上次不是整个PCB都放在发热块上面,弄了一个小铝块连接PCB的一小块区域。

以前在公司上班时,给人家设计定制过加热平台。感觉成本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放在上面煎了多长时间啊?

不过我也有发现这个问题。烤久一点那个焊锡都变成渣渣了,还好我上次不是 ...

可能球泡灯的PBC板子也不好,就除了拆灯珠我会用,现在基本是用风枪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球泡灯的PBC板子也不好,就除了拆灯珠我会用,现在基本是用风枪拆芯片了。 ...

风枪我也有,早两天拆那个SOP8底部带焊盘的封装,风枪都没吹下来,旁边零件都要动了。最后临时买了PTC发热块。

网友:
预热台温度都在150度以下吧,就是防止有一些板子用的是180度的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放在上面煎了多长时间啊?

不过我也有发现这个问题。烤久一点那个焊锡都变成渣渣了,还好我上次不是 ...

我这最后俩图这是没放助焊剂拆的,焊锡有点起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最后俩图这是没放助焊剂拆的,焊锡有点起渣

无铅工艺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温控就相当于电吹风吹电路板,我有好几个球泡灯维修就把电路板弄变色了。。 ...

PTC自带恒温,怕烤焦板子在四角加1~2MM高的铜柱,垫高一点,预热是没问题的

网友:
其实四线的936和907都可以接这种工业温控器调温的,比白光好的多。你这继电器输出的,精度差点。想温控精度高的话买4~20ma输出的,可控硅调压。温控精度1度之内。

网友(2021-08-15):
预热台温度220,风枪温度调多少吹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