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买热风枪几年一直觉得占地方

楼主(2021-01-15):
拆点芯片别说qnf封装的了,sop 9脚的电烙铁都力不从心,一贪便宜买个电吹风来拆芯片,…用可控硅调节功率,风太大,我就把进风口子堵住留一点,结果还是吹不下来芯片,我把开关开大点结果塑料外壳直接融化了。…
本来就是想拆掉这无用的蓝牙和GPS的,只好继续用电烙铁了(以前拆过gps)蓝牙那个芯片电烙铁实在拆不掉,上面堆了一堆锡温度还是下不去。我就用电钻打磨,本来打算直接磨掉芯片的,后来看到磨掉树脂后金属都出来了,电烙铁再拆就毫无阻碍了。最后这是待机功耗。应该少了一瓦左右。以前在6瓦左右,不过现在加了一个固态硬盘应该费电一点,不知道固态硬盘休眠时功耗多少。

网友:
耗电不会多好多,没必要去拆芯片吧,还损失个吹风

网友:
买热风枪别买和烙铁一起的,不用的时候把风枪放一边就行

网友:
风力调的太小了啊,干烧

网友:
你这是汽车贴膜的风枪吧,拆芯片能用这种风枪。

网友:
要我选择就会在合适的位置割掉供电的线路,恢复起来也容易

网友:
其实想这个芯片不工作,直接把供电线路割断就得了。

网友:
有跟笔记本充电器大小的风枪

网友:
磨刀不误那个啥

网友:
当时为了玩手机U盘,买的,发现还真是好用,烙铁、风枪配合,杠杠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文宇二合一啊,风枪用的时候插上就行,主机小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557

网友:
不懂楼在说啥,但是感觉楼主亏了

网友:
刚刚买了个8018LCD热风枪,体积不大,使用还不错。

网友A:
当你想买一件东西的时候,犹豫不决,迟早还是会买,相当于损失了大部分使用时间。所以经济条件允许,看好了想买就赶紧买。

网友:
曾经修主板 换个芯片 没有预热台 哪个难拆啊 后来买个电锉头 磨掉芯片 搞掂了

网友:
你有点像万恶的资本家,买了一只羊却让人家干牛的活,结果累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想买一件东西的时候,犹豫不决,迟早还是会买,相当于损失了大部分使用时间。所以经济条件允许,看好了 ...

支持一帖
就是这个理。

时间成本,也是金钱。

网友:
工具有时是要舍得花钱

楼主:
这个风枪怎么样?我一楼图中的电烙铁是2011年买的,业余偶尔用一下这两年用的多,近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