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人坚持不使用无线鼠标和键盘的吗?

楼主(2021-01-15):
对于无线鼠标和键盘,我内心里面多年以来一直有点抵触,一直坚持用有线的。
我这算不算毛病?有人和我一样毛病的吗?

网友:
长时间办公用的话还是有线鼠标和键盘好用,不用经常换电池或充电

网友:
我不玩游戏(听说无线的有延迟,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只使用无线的。

网友:
对这个没有偏执,个人感觉无线的方便一些。

网友:
没坏不用换

网友:
鼠标,我用无线的。
键盘,我用有线的。
为解决无线鼠标信号不好的问题,我把鼠标信号接收器插在USB延长线上,然后固定在电脑桌上,离鼠标只有15厘米的距离。

网友:
键盘我是无所谓,鼠标用长续航的无线就挺爽,续航短的无线不用,充电鼠标垫太贵了

网友:
如果不是买到便宜的充电款鼠标,我也不会用无线
一想到要换电池,要花钱,就不舍用了
但其实一节电池能用好长时间,我是不是扣到一定程度了
前天还花了15块钱买的按键自己换的,花这钱不心疼,花电池上就心疼

网友:
鼠标用无线的,罗技M505,两个电池天天用能用2~3年。你天天用的话,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反正从来不关。

键盘买过无线的,以前用在接电视的电脑上,后来坏了,就用有线的了。

网友:
懒得换电池,所以用有线的

网友:
一直没用过无线的,可能还没体会到无线的好处。
除非哪天有白给的无线试试,可能就真香了

网友:
鼠标拖个线很不爽,键盘不会动,无所谓

网友:
笔记本个人觉得用蓝牙无线鼠标还是蛮方便的,借贵贴问一下,100元内好用的蓝牙鼠标(笔记本自带蓝牙,不要usb蓝牙接收器),最好能带两节AA充电电池的蓝牙鼠标有啥好推荐的

网友:
用了20年的无线了

网友:
无线有延时,虽然现在延时越来越小。特别是玩射击游戏,总感觉不跟手。然后无线的要装电池,虽然也有充电的,但是玩着玩着,没电了也是麻烦。而且无线的基本都是2.4G的如果周围的wifi比较多,就是那种一搜有十多个wifi的干扰很多,要是周围的人用也无线无线键盘鼠标,那干扰简直想死~

网友A:
有谁还在用滚轮鼠

网友:
工作需要    不想用无线

网友:
台式机用有线,笔记本用无线,我就这个区别

网友:
有线无线都在用,无线键盘鼠标方便窝在床上看电影。不玩游戏,也感觉不到有啥区别。现在的无线键鼠似乎都挺省电的,一节五号电池管一年。有个MX1000费电,充电一次只能用二十来天,不过手感真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还在用滚轮鼠

我还有一只 文物级别的鼠标,接口是最老的25针还是孔(忘了)的鼠标。现在能找到接口的话,还能用(接过9转25的转换器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