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WM-EX80拆机维修

楼主(2021-01-15):
好久没来数码之家了,有几年了

网友:
什么故障?怎么修好的?外观图呢?长啥样的?

网友A:
SONY的调音不如爱华好。但机械设计比爱华强太多了。。。
爱华的那种无脑不解焊就没法换皮带的设计在SONY里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的调音不如爱华好。但机械设计比爱华强太多了。。。
爱华的那种无脑不解焊就没法换皮带的设计在SONY里 ...

基本拆焊都没法完成的话 换皮带也不用换了说白点不会打理说没有哪台机单纯换皮带就能好了。只能说能出音

网友(2022-11-19):
索尼的机械设计是比爱华强很多倍。

网友:
当年羡慕啊

网友:
当年的好机阿

网友:
自动返带,双黄铜飞轮,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