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主板,看十几年前的做工

楼主(2021-01-15):
拆机主板,所有的接口都拆掉了,看十几年前的做工

网友:
sony大法也是可以。

网友:
无论价格高低做工好坏,用过的电脑没一个坏的,都是更新换代淘汰。

网友:
游戏机主板做工肯定可以了

网友A:
以前都是走明线的吧,现在都在里边夹着了

网友:
只能说集成度低,不能说做工好

网友:
芯片的集成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走明线的吧,现在都在里边夹着了

鬼子那边非常喜欢搞这种四边出脚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所以走线全部在表面,不光是sony,其他鬼子品牌也是这样

网友:
是PS2的主板?

楼主:
对的,PS2主板

楼主:
32位MIPS,128位SIMD。频率:294.912MHz制程0.18微米,这样的参数在今天看来确实太老了

网友:
ps2还是一代神机

网友:
十几年前笔记本主板的做工也不比它差!

网友:
十几年前已经是本世纪了,工艺自不必说了

网友:
cr5000设计的电路

网友(2021-04-04):
这是游戏主机啊~~
妹的,CPU是128位的,可惜

网友:
楼主的摄影技术不错!

网友:
工艺所限用料更好而已

网友:
后期精简的ps2主板咯,早期型号里面好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