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福睿斯自己动手DIY更换左侧变速箱机脚垫

楼主(2021-01-15):
这是之前换的机脚垫,编辑一下再发布给大家做个参考。小福陪我五个年头了,行程257700公里。之前换了其他两处的机脚垫,左侧也抖了,买了一个拆车的配件,福克斯的通用6AV61-7M121,原车的型号是ED81-7M121。

拆掉空气滤芯盒子,没有拍照片,但是不难记得把连接气门室盖的管子拔掉。盒子一同取下来。

拆掉电瓶盒外侧的盖板,取下电瓶接头,拿掉横的铁片拿下电瓶,取下盒子下有三个10号螺丝,整个电瓶盒就可以取下来。

用千斤顶顶住一块木头托起变速箱,当时没有拍,这张图片是顶发动机的图片。就是部位不同,变速箱在右侧,其他的都一样,可以不拆掉护板,直接顶上去。找一个木板,找对变速箱的位置。

取下这四个的螺丝

拆掉外面的四颗螺丝

拆掉中间这个

拿下来了,新旧对比一下

这是新的

以下旧的

网友:
牛逼,二十多万公里,我的福克斯三年半8.5W公里,也开始抖了,换了个水壶边支架,依旧

网友:
5年25w7,楼主真能跑。我的车五年还没跑到楼主的零头

网友:
确定没有多打了0?5年25W多公里,真是能能跑啊

网友(2021-09-14):
凯越1.6L,开了十年,前阵子把机脚垫的三个换了其中两个,左右两个,后一个还没时间换。换了之后抖动好了很多,而且发动机那边的机脚垫是在咸鱼购入的液压款,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