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脉冲充电电路,电压不对,帮忙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15):
如图,这是个用太阳能电池板的脉冲充电电路,我用5个1N4007串联来达到3.5V的开启电压,阳光弱的时候会先给电容充电,等到了3.5V二极管开启放电,但是实际测试发现,放电电压始终在3.2V左右,达不到电池板的标称电压5V,这时候是正午阳光强烈的时间,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板最高电压为5.5V,求解怎么才能达到5V的工作电压?

网友:
这个是充电电路?

网友:
二极管在0.6V左右就可以导通了,0.7V,深度导通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板短路电压为5.5V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板短路电压为5.5V”?
那是开路电压!

将5只二极管更换为4.4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板短路电压为5.5V”?
那是开路电压!

是不是5只整流管的内阻引起的电压下降?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是干吗用的呢?看不明白怎么看都不是充电用的
5个1N4007加9015的射极3.2伏就差不多了,和楼主的测量一致。
几个问题:
1、开路5.5伏的太阳能电池要输出5伏直接用稳压电路就行了。
2、图中电路用9014驱动马达,除非那个是特殊的微电流马达,否则建议楼主查查9014的参数。
3、马达驱动电路通常需要并联反向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是干吗用的呢?看不明白怎么看都不是充电用的
5个1N4007加9015的射极3.2伏就差不多 ...

1.这个电流是脉冲充电电路,是在太阳能电池板功率不足的情况下驱动电机用的,因为电池板比较小所以用稳压器损耗比较大,而且光照不足的话,电压过低驱动不了电机。
2.太阳能电机的额定功率很小,电流一般50MA就足够了,9014应该可以驱动的。
3.并联反向保护二极管是指稳压管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太阳能脉动充放电控制电路,通过这个电路可以把太阳能电池收集的电能转为马达转动的动能。
  确实,是可以把太阳能电池直接接到马达上,但一般太阳能电池的功率都比较小,输出的电流都比较小,无法直接驱动稍微大一些的马达;另外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都不高,即便使用功率大的太阳能电池和小马达,也只能在太阳直射且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转。而采用当前的太阳能脉动充放电控制电路,可以实现“长时间充电蓄能,瞬间大电流放电”,则可以通过采用小功率太阳能电池,在太阳光不是很足的情况下,也能驱动较大的马达转动。

网友:
二极管的导通电压跟导通时的电流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三极管导通需要的基极电流很小,所以二极管流过的电流也就很小。小电流情况下,二极管的压降远达不到0.7V。由于三极管的β值大小不一,所以具体需要的基极电流也不太确定,最终需要你调整二极管的个数和种类来达到3.5V时,正好能开启充电的目的。

给你一个我测试的资料,各种不同类型的二极管在不同电流情况下的压降,可参考参考。

网友:
5个1N4007加一个9015PN节,太阳能电池空载和带载电压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板牛逼,短路电压还有5.5

网友C:
1: 电路是太阳能板瞬间驱动电机.没有电压了又充电?4700U的能量可不是很多.
2: 5.5V是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吧?如果设计是3.5V启动那太阳能能量都给到了电机上,也到不了5.5V了,那是带载电压.
3: 5个二极管至少串联一个10K限流电阻呀,上图二极管加9015EB成嵌位PN结了.电压都嵌位3.2V了咋还有5V?
4: 9015de c极到9014的B极也要限流1K电阻,不然电压全部给9014的BE节嵌位短路掉了,如果现在一直3.2V那证明9014的BE结已经烧掉了.
5: 电路加了2.2K电阻那就成了互锁启动电路,电路启动后是不会停止的.这里没有启动电机应该是9014的BE结已经挂掉了,至于如何挂掉参照第4点.
6: 二极管的PN接内阻随温度变化很大,管压降随电流变化也很大,如果需要准确点的启动电压,那至少用一个3V的稳压管加串10K电阻.
7: 鉴于太阳能能量太少尽量省点能量,那3V稳压管串联的电阻尽量加到47K吧,能省一点是一点.
8: 9015的EB结要并联一个1M电阻,防止稳压管的一点点漏电误触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电路是太阳能板瞬间驱动电机.没有电压了又充电?4700U的能量可不是很多.
2: 5.5V是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吧? ...

这个就是互锁电路,就是阳光不足的时候间歇启动电机,阳光充足就正常运转的,原图里是用一个白光LED代替5个整流二极管,后来我想想用稳压二极管其实更合适。我现在的想法是用MOS管来代替三极管来用,但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如何设计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互锁电路,就是阳光不足的时候间歇启动电机,阳光充足就正常运转的,原图里是用一个白光LED代替5 ...

互锁电路怕阳光不足时会导致两个管子启动在微导通放大状态而这个电流正好抵消太阳能供电,这样就会电压一直低充电不起来.所以还需要设计一个正反馈,导通就是干脆导通,尽可能不要在放大状态.

网友D:
用我设计的超低压差稳压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94&extra=

网友E:
感觉楼主这个电路不太成熟,首先二极管+9015B-E结钳位使得太阳能电池端电压始终不能超过3.6V左右,其次由于2.2K电阻的正反馈作用在电路一旦导通后就不会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这个电路不太成熟,首先二极管+9015B-E结钳位使得太阳能电池端电压始终不能超过3.6V左右,其次由于 ...

导通后如果没有光照电路还市会截止的。。。第一条说的在理,我已经知道PN结钳位会导致电压一直上不去了,所以想改用低内阻的MOS管,但是MOS管是电压驱动的合三极管不一样,感觉这里用很不合适,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我设计的超低压差稳压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94&extra=
...

大神看过你的设计了,还能画电路图,很牛。我昨天在某平台找到一款SPX1117的LDO,应该蛮合适的,只要是不用自己焊接,比较方便

网友:
不能按0.7计算,过了门槛电压就开始有电流了

网友:
电路图百度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LWPiuNxVoAOOe0VtP6YkQ 提取码: 26qx
以上链接是5V启动然后2V左右截止的电路,用了一个N_MOS管AO3400,主要是电流大和启动电压低.推动管还是建议用PNP管,因为MOS管的开启电压随机性和温控太大,不好定义设定启动电压.然后为了电路可靠必须增加几个电阻做隔断和限流.有问题消息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