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戴尔笔记本电池取电芯

楼主(2021-01-15):
公司搬家翻出来的
具体过程忘记拍了,就看个大概结果,都是卡扣的,拆完就装不回去了

焊点我都打磨了一下,不磨没法用,接触面积太小

都磨了

本以为都放了很多年了,可能没有电了,测试还都有3.2  3.3左右电压
转个小风扇都问题

充了一晚上,现在显示2.5AH,换算一下是2500mah
但是还没充满

充电后期电池发烫,烫手那种,我就降低了充电电流
头一次充18650,这种发烫正常吗?
电压现在充到3.9V也有4.0V的
用咱论坛的魅色充电器也一样,充一晚上也没充满,也是发烫
上班去了,就给拔了,怕家里没人着火

网友A:
有的老电池充电到4V以上会发烫的,我也碰到过,这种建议不要用了,或者每次只充到4V

网友:
三洋的吧,内阻低充电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老电池充电到4V以上会发烫的,我也碰到过,这种建议不要用了,或者每次只充到4V ...

看来得按时间充了,充个八分饱

网友:
是的 旧电池内阻大了  充电后期会发烫

网友B:
烫正常才怪。别把镍片齐根切了,留点。正极多留点,卷起来就凸出。

网友C:
我也拆过一个电池,也是大红袍,冲到3.8左右就发烫,冲到4以上拿下来放一段时间电压会跌落到3.7左右,根本不能正常使用,应该是有问题的,还是扔了吧

网友:
好像是电池内部负极失效,充到后期发烫建议别继续用,正常锂电池充电发热很小。

网友:
我前一阵也拆了个翻出来的12年戴尔笔记本电池,从没上机也没充过电一直塑料袋封装。拆成两节单节,两组2B1C,上表测电压0.7左右以为饿死了。死马当活马医4056模块鳄鱼夹充电,开始一个小时电流10-30ma,两个小时左右70-90ma,三小时后达到800ma。单节充了8小时绿灯,并联冲的半天一夜绿灯,电压均达到4.2,静置一天后降到4.16,一周后4.13,装入味多美塑料饼干盒中继续吃灰。

网友D:
我也拆过一个十多年的,充电发热严重,后来不敢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过一个电池,也是大红袍,冲到3.8左右就发烫,冲到4以上拿下来放一段时间电压会跌落到3.7左右,根本 ...

是这样的,自己跌落这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自己跌落这么严重?

这种电池就是内部有问题了,充电前期正常,到了3.8就开始发热,很长时间也充不满,总充电量已经超过电池标称容量,这应该是后期的电量已经被电池发热消耗掉了,充1天也白瞎,停止充电之后继续发热放到3.7就不再发热了

网友:
应该是老化后各项数据都小了,建议发热的话就停下看看放置一点时间的电压是多高

网友:
我有一块多年前的笔记本电池,拆开后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烫正常才怪。别把镍片齐根切了,留点。正极多留点,卷起来就凸出。

我也是切完就后悔了,留点以后焊线啥的也好焊,现在只能用电池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过一个电池,也是大红袍,冲到3.8左右就发烫,冲到4以上拿下来放一段时间电压会跌落到3.7左右,根本 ...

对,现在根本冲不到4.2,就在4就上不去了,拿下来测量是3.7到3.8,也能对付用,就是容量特别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拆过一个十多年的,充电发热严重,后来不敢用了。

就得自己看着点时间,充个2两个小时就拿下来

网友:
好像只有三洋的容易发烫,拆过的三星和 LG 电芯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