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数字胎压表,传感器芯片是裸的

楼主(2021-01-15):
一个数字式胎压表,感觉准确度还可以。最近突然就不准了,明显偏低,而且有漏气的声音,拆开看看。

外型是这样的,钥匙串形式,体积很小:

背面只靠一颗螺丝固定:

因为只有一个螺丝,所以也很好拆,卡扣一掰就开了:

有电路板的那一半:

电路板用4个螺丝固定,取下电路板,发现外壳上残留一个东西:

就是气嘴那里的那个塑料东西,感觉不妙,不应该有东西掉下来的:

拆下的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

左面一坨黑塑料盖里面就应该是传感器:

再来看掉下来的那个东西,就是用来和轮胎气嘴吻合传递气体压力的,橡胶已经老化烂掉:

而另外一面有个塑料管,看起来是断裂的痕迹:

电路板的电池仓一面,没有什么元件:

元件都在电路板的另一面,看起来有液晶和轻触开关,怎么没有芯片:

液晶是用斑马橡胶条与电路板连接的,比斑马纸靠谱得多。液晶下面有个白色软塑料块,把它取下来:

果然下面有圆圆的牛屎芯片!

那个貌似传感器的圆圆的黑色塑料盘是用3颗小螺钉固定在电路板上的,把它拆开:

是这个样子的吗,看起来是有个橡胶密封圈,用螺丝和密封圈实现和电路板之间的气密性,保证不漏气,把压力准确传递过来,很简单的结构:

仔细看这个塑料盖子,发现也有断裂的痕迹,和刚才的气嘴放在一起,对上了,原来它们是一体的同一块塑料,塑料老化断裂了,所以漏气压力就不准了:

回头再看塑料盖下面的电路板,应该有气压传感器。呃……传感器竟然就是水晶胶粘住的一粒裸体晶片:

仔细看这个裸体气压传感器芯片,真是省钱省到家了,传感器芯片也没有封装,直接裸体绑定在电路板上:

裸体芯片有5个引脚,每个引脚有两条金线和电路板相连,莫非是为了双保险,万一碰断一根还有一根备用?这种芯片的电流极小,两条金线不可能是为了提高电流承载能力:

拆解结束。这东西的结构很简单,也很巧妙,成本很低。但是用的材料太烂,橡胶和塑料可能都是回收料,老化很快,直接就碎裂了,修都没法修。

最后只能扔垃圾了。

网友:
滴胶封住的怎么测气压的呢,莫非是测量气压引起的印制板形变

网友:
也算封装了,看起来漂亮呢

网友:
有点像电子秤里封胶芯片,都是测量形变微小电阻值变化。手机气压传感器应该是硬封装,只是量程范围不适合胎压。

网友:
这个IC绑定的  应该是软硅胶?

网友:
芯片怎么测气压,是什么原理?有大师科普下吗

网友:
利用形变测量压力的,用软胶,一方面是保护芯片,其次是为了能够产生形变
要是用硬封装就没法测量了

网友:
标准一次性

网友:
里面好小巧的

网友:
我是看到全裸两字才进来的,可惜看到的不是美眉。。。。。

网友:
把那个回收塑料件换成铝件儿就好了

网友A:
位移传感器,黑塑料里有个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移传感器,黑塑料里有个膜片。

黑塑料里是空的,没看到膜片:

网友B:
网上翻了翻,应该是这类微机电系统(MEMS)压阻式压力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翻了翻,应该是这类微机电系统(MEMS)压阻式压力传感器。

每次进坛子都能默默的学习好多知识。

网友(2024-10-20):
长知识了,又学到了一些东西,开阔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