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6K开卡时候显示spare area no enough 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01-15):
LZ新手菜,求高手大大不弃,指导一波,用2256K测试架开卡时候,识别到ID,但是显示spare area no enough.

请问大佬,这种一般怎么处理?感觉是没有检测到颗粒的ce

网友:
改成1/16

网友A:
磁盘容量选auto,你圈起来的选1/32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容量选auto,你圈起来的选1/32

谢谢大佬,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容量选auto,你圈起来的选1/32

大佬,可能我这个开卡工具比较旧,只有流星大佬所说的1/16,我这个好几个芯片都是这个问题,一定是我那里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