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恶补了点快充知识,写点心得,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楼主(2021-01-15):
    一直觉得快充技术非常远,从来也就没有关注过,直到最近买了个轻薄笔记本,type-c接口支持pd快充,这才琢磨起来。
    起源是有一天,拿一个usb转type-c线,一头插笔记本,一头插老式5v1a充电器,竟然发现笔记本的充电灯是亮的,开机显示慢速充电中,这才知道5v1a能给笔记本充电,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事情啊,于是开始研究各种快充技术,网上搜索发现说的都不全,于是写点心得,不知道对不对,还请专业人士指教。
    早期的安卓手机充电器是micro-usb接口,苹果是Lightning接口(更早的不谈了),他们都支持5v1a充电,但是随着电池越来越大,5w的充电功率太慢了,于是很多手机开始支持5v1.5a或者5v2.1a,苹果也是相同,ipad原配的充电器就是5v2.1a的,但是即使这样也就10.5w的功率,而且对插头要求高,micro-usb实际是支持不了2.1a的电流的,于是大家又在电压上想办法。
    然后高通开发了qc快充技术,也就是充电器通过判断终端设备能支持的电压,提高输出电压,给设备以快充,对于不支持快充的设备,充电器仍然按5v输出,当然这时候充电接口并没有改,还是micro-usb,苹果没有跟进,仍然维持它的5v1a(或2.1a)。
    除此之外,其他厂家也开发了几种快充协议,和qc基本是大同小异,而且只用在了他们自己的产品上,所以流行面不广。
    然后,苹果坐不住了,从iphone8开始,支持pd快充,pd快充和qc快充是不一样的东西,pd也不是苹果制定的,而是usb-if组织制定的,好在pd协议不但苹果可以用,安卓也可以用,大家都可以用,但是必须使用type-c接口,所以现在快充线都是type-c(安卓是c-c,苹果是c-l),由于pd协议需要使用一个单独引脚通讯,所以传统的type-a没有办法支持pd快充(唯一的特例是某米开发的一款多一个触点的type-a,配合配套的线,可以实现type-a快充,但是并没什么意义)。
    那么最后回到开始的问题上,用usb转type-c线,配合快充充电器,到底能不能给笔记本进行快充?答案是不一定,如果笔记本只支持pd快充,那么type-a无法传递pd协议,只能用5v1a充电,如果笔记本支持qc协议,那么是有可能实现快充的,但是支持的qc的笔记本好像非常非常少。
    同理,type-a输出的充电宝,或者充电头,能不能支持pd快充?肯定不能,但是支持qc快充倒是可能的。
    如果想给苹果快充,那就买pd转Lightning的线(好贵好贵),再配一个pd充电头就可以了,想用普通的快充头(qc协议),配苹果的原装线快充,这个做不到,

网友:
TYPE-C诱骗器(端口)可以了解一下,只要有大功率的T口充电器,再加上诱骗器及线材,完全可以扔掉厚重的原装适配器(目前T口充电器大概在120W以内)

网友:
手机接5V2A充电器,如果是慢充,那么接9V电源会不会是快充呢?

网友A:
到底是快充好,还是慢充好?大家各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还是要电池好才行,一是容量大二是安全性三是环保高能四是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快充好,还是慢充好?大家各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还是要电池好才行,一是容量大二是安全性三是环保高 ...

快充一定比慢充伤电池,所以我夜间手机充电用的是一个很古老的0.7a输出,反正一夜也满了,但是又些时候比较急,有个快充还是很不错的,毕竟电池是为我们服务的。

网友:
一个原装充电器往高了说两三百顶天了吧?
玩山寨、“诱骗”,既不可靠也不安全,一但误触手机秒变变“烧鸡”,肠悔肚青,得不偿失,何苦来哉?!

网友:
没什么急事,原装老5V1A继续发挥余热,安全可靠,不亦说乎?

网友:
话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电池也开始“加密”了,考虑到快充对电池正常使用寿命的影响,应尽量避免快充为佳。

网友:
快充对电池正常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尽量避免快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