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这么多年了,竟还有水货?拆解一台美版HP M31W(M30W)一体机,110V改220V

楼主(2021-01-15):
如题,110V的电器,以前经常见到,多数是二手或是水货而来,近些年来不多见了。客户拿来一台HP M31一体机,看上去还挺新的。说是报ER-50错误,查了一下资料,发现M31不是行货机,根本没有资料,行货机是M30W,JD报1299。而这个错误,是热凝器错误。
这机器设计很小巧,也很轻量化,鼓也缩小了,一点一点来吧。

网友:
这个帖子怎么只写了一半呢,110V改220V,开关电源部分需要改动,而且灯管(或者PTC加热片)部分也得做相应的改动,

楼主:
既然后面贴着封条,就从后面开拆吧,主板在后面,由两块板构成。接着拆掉上部的扫描部分,有三个接连器。

楼主:
终于拆到核心部分了,这个主板上的电容是450V的,貌似不用换,可是加热陶瓷片是120V的,只能更换了,长270mm,宽6mm,貌似是和HP1007的通用。

网友A:
继续啊--------------拆怎样了啊?

网友:
多级齿轮远离距传动比较少见,一般距离长点用微型同步带和张紧轮,好点的有伞齿轴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啊--------------拆怎样了啊?

已经拆到位了,把这个定影腊片更换为220V的就OK了,电源板几乎不用改动。

网友:
这可能是最后一代佳能代工的机器了,以后都是三星了!

网友B:
加热片加个二极管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片加个二极管能不能搞定?

这个加热片是双向可控硅控制的,自动恒温,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这个双向可控硅也要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