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液晶电视中间出现一条红黄蓝色竖直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15):
请教一下各位,液晶电视,最近屏幕中间出现了一条红黄蓝色竖直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网友A:
这是提醒你该换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提醒你该换电视了

嗯嗯,该换就换,就是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1-02-21):
液晶屏排线开脱

网友:
先查排线,如果没问题,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