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tx试了好几个无法正确识别闪存,谢谢

楼主(2021-01-15):
试了好几个版本,无法识别到闪存型号,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无法识别还是识别错误?光给外观照片没用,需要给出无法识别的截图。否则没人猜得到错在哪里。

网友B:
L06b的颗粒,用IM3D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识别还是识别错误?光给外观照片没用,需要给出无法识别的截图。否则没人猜得到错在哪里。 ...

用了好几个版本的开卡软件,没法正确识别到这个颗粒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的颗粒,用IM3D版本

能给我个链接吗 ,谢谢

网友:
试试R0626C版本没有

楼主:
用其他芯片开卡成功,但容量成300G了 用着心里没底

网友:
这是开成TLC模式了?L06B当B0KB开的

网友:
选择了“不参考原始坏块”开卡。开卡成功很爽,但放掉了所有已经出现的坏块。坏块用不了多久便会卷土重来。丢数据、掉盘一一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