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凎!ps3111双贴东芝2v23 ,大号优盘诞生!

楼主(2021-01-15):
成品在这里,ps3111双贴东芝2v23 bis3 tlc,单颗4ce,组成1T  。

开卡闪存选土狗1,频率只能开100mhz ,  200开不过去。slc设置0无用,貌似固件预设好的20G模拟。

闪存频率关系,速度渣渣,好歹多个方案。
目前了解2v23上不了58H,  58xt范兄有案例,也是闪存开100mhz才能开卡。

总结:大号优盘。

网友A:
缓外速度是多少,是不是大波浪和58XT一样?

网友B:
最近各种272得3111,怎么我在撕逼鱼就是搜不到

网友:
U盘真的需要这么大容量么数据安全性存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外速度是多少,是不是大波浪和58XT一样?

跑了全盘  读280写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各种272得3111,怎么我在撕逼鱼就是搜不到

这是BGA 152

网友:
谁说2v23b不可以上58h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58H 上东芝bics3,,,2v23bd 颗粒!!!!!!!!!!!!!

网友C:
图片看着像是TGT2V23,目前58H暂时无解,在3111上线感觉也比在58XT上面来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看着像是TGT2V23,目前58H暂时无解,在3111上线感觉也比在58XT上面来得好

3111上bics3缓外速度也不快,而且SLC cache太小,58xt做移动固态也凑合,加了usb桥接之后性能差距不大

网友(2021-04-09):
楼主能把id贴出来吗?我在折腾2v24,只能用6081的工具ps3111不识别id

网友:
1v24搞定了,用的是6081的工具。slc cache是1/3容量,没法调。slc模式下速度400m,超过后掉速非常严重,只有60m,tlc芯片还是不好用。

网友(2021-12-01):
挖坟.............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62426822270    无奈上了 225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