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清洗服役五年的戴森V6吸尘器并检查原装sony动力电池均衡

楼主(2021-01-15):
年底了,该清洗戴森吸尘器顺便检查电池了毕竟用了五年多了。
首创无损拆解戴森吸尘器V6红灯故障的电池并简单折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9422
分享首创无损清洗戴森Dyson V6吸尘器的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154

拆解电池包和无损清洗的方法以前发过教程,今天重点放在检查电池包均衡上吧。
清洗继续是超声波纯水清洗加高压氮气吹扫以及冷冻干燥,这样不用拆旋风分离系统。

剩下的主机部分,底部是原装电池包,6串

主机与旋风分离系统集尘桶分离卡扣,电池包有两颗螺丝固定

拆下原装电池包,按压开关输出正常,跟之前买的闪红灯电池完全不同

楼主自创的老方法无损拆解

意外了一下,原来是sony动力电池,虽然只是vct5,但比之前买的LG 20A强一些哈哈

空载基本没有输出

按下触发开关输出正常,这是早上打扫完屋子之后剩余的电量,充电电压26.1v,

第一串,靠近正极,3.968v,白嫖的万用表靠谱的

接下来

电压基本一致,少许不均衡,看来sony还是比LG强,也许之前LG闪红灯的个例吧。
总的来说,这个国行机V6用了五年,除了刚过保充电器坏了,其它一切正常,最担心的电池包问题,续航也一直很给力。
而且意外的是sony电芯,比较开心哈哈,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年底卫生打扫起来吧~

网友A:
SONY电芯的确给力,比韩棒子货三星LG强的不是一点半点。棒子货看规格书上的参数都差不多的(甚至参数非常好),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实际使用后的耐用性,和成组电池组以后的多只电池一致性还是差很多。不过可惜的是索尼已经把锂电池业务卖掉了。

网友B:
没均衡用了五年?大法电池这是太好了,客户用不坏所以卖不动

网友C:
楼主有顺便测一下容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顺便测一下容量吗?

哈哈,容量就不用测了,每天打扫卫生看得出来,续航基本没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均衡用了五年?大法电池这是太好了,客户用不坏所以卖不动

是的,原装电池,第一次拆开,确实质量很不错,
只可惜戴森电池包有三种电芯供应商,遇到sony确实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电芯的确给力,比韩棒子货三星LG强的不是一点半点。棒子货看规格书上的参数都差不多的(甚至参数非常好 ...

哈哈,谢谢分享,
之前拆的电池包是LG电芯,有一节明显落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原装电池,第一次拆开,确实质量很不错,
只可惜戴森电池包有三种电芯供应商,遇到sony确实很开心 ...

大法锂电池业务卖给村田,也不知道改没改标识

网友D:
戴森的东西比较贵,用料好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戴森的东西比较贵,用料好也正常

。。。。。主机我没什么好吐槽的,就是配件贵了点,另外充电器过保确实容易坏,都是吐槽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法锂电池业务卖给村田,也不知道改没改标识

什么都没改,包皮颜色什么的都没改。村田懂索尼的品牌价值。所以很多人至今还不知道索尼锂电池已换东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改,包皮颜色什么的都没改。村田懂索尼的品牌价值。所以很多人至今还不知道索尼锂电池已换东家了 ...

哈哈,原来如此

楼主:
有些年头了,该洗洗了,每天都吸一遍地,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法锂电池业务卖给村田,也不知道改没改标识

应该没有,现在新的21700还是叫索尼。最早把锂电商业化的大法如今这境地,真叫人唏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年头了,该洗洗了,每天都吸一遍地,回本了

嗯嗯,的确是,家里面使用最频繁的电器就是它了,真的很方便

网友E:
我家老V6的原配电池用了6年才挂,咸鱼买了个国产的才几十块,用了一阵子坏了一颗,换掉又恢复青春了,国产保护板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老V6的原配电池用了6年才挂,咸鱼买了个国产的才几十块,用了一阵子坏了一颗,换掉又恢复青春了,国产 ...

谢谢分享,看来今年我也得注意了哈哈,第六年

网友F:
这个电池包还真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池包还真不错 。

哈哈,因为这个电池包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