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怀旧工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可换批头有试电笔功能的多用旋具

楼主(2021-01-15):
怀旧工具。琥珀色手柄。黄铜锁紧夹具。可换批头。多用旋具。

楼主:
手柄长度约110密码,手柄粗细约22mm

楼主:
与现在市面常见奶泡试电笔的尺寸比较

楼主:
具体厂家无考,手柄没有商标或logo。一处标识MADE IN CHINA 。一处标识100v-1000v。
(chowliang7在实际的操作中,用这个旋具是在380伏以下的环境中,请周知)

楼主:
尾帽,长度10mm,黄铜材质,螺纹10。

楼主:
手柄批头锁紧夹具,黄铜。锁紧螺母外径12,长度12mm。

网友A:
九十年代初,那怕是比这里很多人的年龄都大...

网友B:
我家也有一套,还带一个皮套,一组批头。

楼主:
尾帽与锁紧螺母,虽然都是φ10的螺纹,但螺距不一样。尾帽是粗牙,锁紧螺母是细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一套,还带一个皮套,一组批头。

层主的保存状况不错哦。

咱的这一套,现有的原装批头仅存一枚一字的。

楼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生产的这一类工具,chowliang7手上的这个可换批头的多用旋具的现状,
随手柄而来的原装批头,仅存一支一字的。手柄尾部有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十年代初,那怕是比这里很多人的年龄都大...

年代久远,记忆有些片段模糊。
准确的实际时间,
应该是不会晚于1990年。

尾部有裂纹,大约是1999年,手柄处的氖泡坏了,就闲置到现在。

网友C:
你这套什么时候的不知道,我最早见这种是八十年代,那时候装灯泡什么的还会用到陶瓷线令盒的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是一套,然后带一个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套什么时候的不知道,我最早见这种是八十年代,那时候装灯泡什么的还会用到陶瓷线令盒的 ...

八十年代,就对了。
为了免除一些不必的纷争,chowliang7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说辞。

咱的这套具体时间,手柄处没有可依据的商标logo可考,已无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是一套,然后带一个皮包

讲的对。
随手柄而来的可换批头,逐渐远离手柄而去。
当初,包容手柄与批头的皮包,
也不复留存。

网友:
这个还可以买到,罗宾汉多用电笔,不过不是黄色柄

网友:
额。。。家里有一套,不过柄不知道哪去了,头挺多,还有个小锤子头

网友:
中国、上海
一套电笔螺丝刀,强度不好

网友(2021-07-01):
当时比较高级的试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