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入手一个凯隆D96L,插上音箱音量会自动降低

楼主(2021-01-15):
做饭一直有听中国之声的习惯,德生PL606滚轮乱跑,加上2节AA电池,输出功率太小,我做了个3.5耳机插了个4欧音箱使用,声音好听很多,不习惯,闲鱼上了一个D96L,因为用的锂电3.7V推力果然很大,但有个问题,耳机孔插上音箱声音瞬间变得很小,哪怕音量调到40最大值,也很小,估计是电脑自动控制,检测到插入耳机就自动降低音量防止耳机烧毁,如何骗过收音机插上音箱音量不会自动降低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插上耳机外放声音就关了   只有二耳机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插上耳机外放声音就关了   只有二耳机响

是我现在通过3.5接的音箱,音箱声音很小

网友:
音箱音量开大了吗?

网友B:
耳机口的信号是扬声器的信号经过电阻衰减以后供耳机用的,如果用耳机口外接音箱,需要短接那个电阻,否则声音小

网友:
很简单,不用耳机接口,直接从扬声器引出线接4欧音箱

网友C:
耳机插孔电路应该串接有电阻,跑下电路看看

网友:
应该是耳机口串电阻了

网友:
这个收音机功放电路是BTL/立体声切换的,内置喇叭是BTL模式单声道,插入耳机后切换成立体声,声音当然变小了。BTL输出功率,在理想状态下是原来的4倍,你接两个喇叭,功率只能有原来的一半多点。

网友:
看看耳机插座有没有相应的开关或触点

网友D:
9楼说的有理,你看看耳机插座后面是不是连着一个小开关,这个开关就是切换BTL用的。再说你用外接音箱时没有功放吗?要是没有功放,那建议你在内置喇叭上加装一个3.5插座,从喇叭处直接接外置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楼说的有理,你看看耳机插座后面是不是连着一个小开关,这个开关就是切换BTL用的。再说你用外接音箱时没有 ...

是高灵敏度的喇叭,可以带得动,只能插在门口 就很大声,一旦全部插入声音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口的信号是扬声器的信号经过电阻衰减以后供耳机用的,如果用耳机口外接音箱,需要短接那个电阻,否则声 ...

重新上传了耳机孔细节图了,麻烦看下电阻在哪个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插孔电路应该串接有电阻,跑下电路看看

重新上传了耳机孔细节图了,麻烦看下电阻在哪个位置谢谢

网友E:
直接用耳机听声音是否正常,有多大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耳机听声音是否正常,有多大声

耳机听声音正常,因为耳机音量很小就能带动,但是喇叭不一样

网友D:
没插到底是BTL输出,插到底就打开了开关,变成立体声输出了。你用音箱直接替换原机喇叭试试!!

网友: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不检察一下你的连接线是不是焊错了呢?你功放连个手机试试?

网友:
如果是外接无源音箱(喇叭)那就直接在收音机的喇叭线焊接位置接一个外接插座,外接喇叭插在你改装的这个插座上。

------
⚠️如果你使用有源音箱(带功放)那收音机就不用任何改动,信号线直接插在耳机插座就行了。⚠️
------
如果至功放的信号线是你自己diy的,检查是否焊错位置。

如果接错只接了左右两条线就会出现插到底时左右相互抵消变成类似只有伴奏没原唱的那种“消音”效果,而且很小声。
不插到底时相当于只接触到一个声道,播放左右分离的卡拉OK伴奏音乐就会明白,要么只有歌声要么只有伴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插到底是BTL输出,插到底就打开了开关,变成立体声输出了。你用音箱直接替换原机喇叭试试!!

是把喇叭线接出来接音箱吗,这样肯定可以,如果是直接插耳机孔有没有办法直接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