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看这个丑八怪

楼主(2021-01-15):
自从看了网上自制点焊机的帖子和视频,内心的冲动开始萌发......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成果。只是外观粗陋,实在不中看,没办法,业余条件下这是我的最高水平了,各位坛友老师凑合看看解闷吧。

楼主:
这个东西除了控制板和一些插接件是网购,其它都是修旧利废,直接成本应该不到60元。还买了一对焊针不过没用,图上的是用的4平方铜线芯,好像也能用,跟我买的焊针效果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外面再喷点漆?

楼主:
确实有喷漆的打算,漆也找到了,后来想想喷漆后是漂亮,但是以后免不了会被划伤,那时肯定还不如现在好看,如此就算了,赤裸裸也不错。

网友:
来点焊接效果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铁壳共振不?

网友A:
挺漂亮的,控制板脚踏是一套的吧,还有加上焊针一起不到60元吗?

楼主:
有一点,焊接时有明显的共振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的,控制板脚踏是一套的吧,还有加上焊针一起不到60元吗?

脚踏是找的旧货,原来一个电动缝纫机的。焊针10元左右,控制板近50吧。

网友B:
很不错了,对我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了,对我来说

谢谢。DIY的乐趣是过程,所有的都要靠自己,设想-设计-搜集材料-开工-改设计-试机-再修改.......

网友C:
感觉就是一个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是一个字“漂亮”

可能是视觉原因,照片与实际情况看起来总有差别。很多现实中平淡无奇的风景,被相机拍成照片后 忽然变得好看了。

网友D:
已经不错了,只需要修修细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不错了,只需要修修细节而已。

也就这样了,但是能用,也就是业余条件下用用而已,跟专业的没法比的。我们也就是享受一下制作的过程。

网友:
效果??? 铁壳制作漂亮,这是我认为我最难做到的.对于控制板那倒不是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这样了,但是能用,也就是业余条件下用用而已,跟专业的没法比的。我们也就是享受一下制作的过程。 ...

:lol:DIY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用最简单的办法把事解决了嘛。目的达到了,享受过程了就完事呗

网友E:
没点焊效果图?我是直接买了成品 回来改造了提手和焊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用最简单的办法把事解决了嘛。目的达到了,享受过程了就完事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点焊效果图?我是直接买了成品 回来改造了提手和焊笔

我开始也打算把控制开关跟焊笔做到一起,方便操作,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开关。从微波炉拆了一个行程开关,但是有些大,也不好固定,才用的脚踏开关。
我看你改的挺好的,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