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平板电脑充电适配器,我用了好几年才发现不对劲

楼主(2021-01-15):
原道W10PRO平板的充电器

以前一直以为是9V的,没看过充电器参数。话说刚买的时候还在想这充电器这么劣质,脑子竟然没反应过劳。最近换电池的时候才注意到平板后盖标注的5V 2A,这才去看充电器,一看才发现是个第三方的。
拆了看看

直接大力出奇迹撬开后盖,看见里面的内脏了,元件挺少得

这个壳里面是什么玩意儿?元件吐了?

取出整个内芯,PR6224T电源芯片
PR6224T属PR622X系列中的一颗产品,PR622X系列具有:高集成、低成本,电流模式PWM功率转换芯片,内置650V高压MOSFET,有效简化系统设计,多重完善的保护功能更使您的设计稳定可靠的特性,采用频率抖动技术有效降低系统EMI;齐全的产品规格,可满足您0-28W不同的功率要求。

B1519没有查到资料,右下角的大二极管的板子都烤焦了,看来平时发热量不小。

看一下反面,几个元件。

网友A:
这有啥问题  5V 配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问题  5V 配  5V

一直以为平板用的9V,以为充电器也是9V。没用其它充电器冲过,一直用这个不怎么样的充电器

网友:
你很莫名的问题好像不是问题。

网友:
实话实说,这个充电器不算差的离谱。除了初级滤波EMI差一些,输出部分还凑合,估计2A问题不大

网友B:
集成度高了还要多少元件?

网友:
这。。。感觉说了一堆没个说到点上
一般平板都是5V,这个电源并不是山寨,元件也不少,电池充废了跟充电器也没啥关系,那是电源管理IC的事
总结下你该换电池了,或者该换平板了

网友:
记得以前一般平板都是5V2A的吧,,,,,某些特殊的才会用到9v  12V

网友:
这电源没什么大毛病啊,除了副边整流管散热不好温度过高外,其他还行

网友:
那个四脚的型号不是B1519,那个是817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高了还要多少元件?

心里总感觉元件少了不好,喜欢密密麻麻一堆元件的感觉。看起来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里总感觉元件少了不好,喜欢密密麻麻一堆元件的感觉。看起来舒服

一听就懂,因为固定电话机比手机零件多、个头大,所以固定电话机比手机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