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耳机怎么判断故障啊

楼主(2021-01-15):
朋友送了几个耳机,有两个右耳朵不响。测量了一下,正常的图一BC是通路,右耳朵不响的,则不通。麦克和右耳朵一条线。接法如图。测了一下,板子的1和A通,2和C通。
也就是说除了BC通和不通区别,别的测了都一样。按说BC不通,应该是另一个耳朵有问题吧?可是另一个正常。
这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中间有电路板就另说了

网友A:
你这耳机线不对吧,应该主线是4根线,左右声道,地线,麦克风线
看了半天就就地线跟L线接了其他就没接

网友B:
很多手机耳机的线控麦克风是接在左边或者右边的耳机上,所以线的数量是对的。建议先用万用表的通断路档量一下标注的1-2的线路,如果是通的话,那不是喇叭的问题,可以进行下一步。把下面3的红线和蓝线调换焊接位置,按照正常线序标准,耳机里的红线一般是代表右边喇叭正极,话筒正极通常是其他颜色的线,金线就是喇叭和话筒共用的负极。它这根红线正极却是焊接在麦克风的正极上的焊盘上。我怀疑有可能是装配的时候焊错位置了。如果这样还不正常,还是没有声音,可以试着把线控板子上的线全部焊下来,直接按照颜色接线组合试试。线控板上有断线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部分部分的排除就好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耳机线不对吧,应该主线是4根线,左右声道,地线,麦克风线
看了半天就就地线跟L线接了其他就没接 ...

是四根,另外有线直接到左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手机耳机的线控麦克风是接在左边或者右边的耳机上,所以线的数量是对的。建议先用万用表的通断路档量一 ...

回去试试,拆了板子,直接接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试试,拆了板子,直接接耳机。

一步步来咯,这个还是很好修的,对了,对了,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用的3.5mm耳机,插头线序标准跟你找的这个图上的不一样,你找的是诺基亚以前的那种线序,插头上的D、C是反过来的。如果两边喇叭都有声音了但是声音又很飘忽,你可以按照这张图侧量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板子看着,R声道就没有线啊,进线出线都没有……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声道……还是分了两个左耳出来……

网友(2021-03-06):
看了半天,搞得太复杂,得撸撸